请教如何为只有一个模式对话框的程序添加菜单

楼主(2008-11-18):
请教如何为只有一个模式对话框的程序添加菜单
小弟的程序只有一个模式的对话框,没有createwindow主窗口,
想为对话框添加一菜单,就是右下角的“关于”选项,
参考新建程序默认的代码后,复制粘贴,可是没有效果(想了很多办法,并不是简单的复制粘贴)。
请教高手应如何添加,希望高手们能详细说明,多谢多谢。
菜单
效果
对话框
程序
如何

网友A:
LZ的模式的对话框是如何创建的?

网友B:
应该是DialogBox吧,呵呵。
在WM_INITDIALOG中应该有个SHCreateMenuBar吧?修改相应的menu资源就可以了。

网友C:
请问LZ是想在任务栏中的对话框右键弹出菜单里面加,还是在对话框界面上的菜单栏里面加?

网友D:
memset(&mbi, 0, sizeof(SHMENUBARINFO));
mbi.cbSize = sizeof(SHMENUBARINFO);
mbi.hwndParent = hwnd;
mbi.dwFlags = SHCMBF_HIDESIPBUTTON;
mbi.nToolBarId = IDR_MENU_XXX;
mbi.hInstRes = g_hInstDll;
SHCreateMenuBar(&mb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