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S.net 2008 中创建 PPC项目,如何添加字体?

楼主(2008-09-08):
VS.net 2008 中创建 PPC项目,如何添加字体?
VS.net 2008 中创建 PPC项目,如何添加字体?
系统默认字体只有:Tahoma 和 Courier New
项目
如何

网友A:
可以手动添加已下载的字体。

网友B:
添加字体应该和你的环境有点关系的吧~ 还有就是VS2008好用吗?

网友C:
字体不是在编译器中添加的,是在 Windows CE 操作系统中添加的。应用程序只是调用操作系统的字体罢了。所以如果你想要在应用程序中使用新字体,就必须把字体安装到 Windows CE 设备上,然后根据字体的名称在程序中调用字体。

网友D:
系统的问题
当然程序也可以动态加载字体,这样就不关CE系统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