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wince里面的CE_MODULES_TFAT之类的定义在什么地方?

楼主:
当我编译结束的时候,在release目录下有个ceconfig.h,这里可以看到定义了它。但我的问题是,如何在编译前就获得我有没有定义它,在哪里定义的信息呢?因为这个涉及到我要添加哪些模块,如果漏掉某个模块,最后它是编译通不过的,等失败了我再来添加,完全是浪费时间和精力。

网友:
顶起来,没有人知道嘛?

网友:
不知道,顶一下

网友:
这些是feature(组件)的环境变量valiable产生的,不是由此决定你添加什么模块,而是你添加了什么模块决定了有哪些环境变量。

网友:
楼上的shuiyan兄,问题是这样的,当我编译系统的时候,它报“找不到prnport.dll”,后来我发现它在common.bib里面有这么一段:
; @CESYSGEN IF CE_MODULES_PRNPORT
   prnport.dll     $(_FLATRELEASEDIR)\prnport.dll              NK  SH
   prnerr.dll      $(_FLATRELEASEDIR)\prnerr.dll               NK  SH
; @CESYSGEN ENDIF
在ceconfig.h里面定义了如下内容:
#define CE_MODULES_PRNPORT 1
从上面的代码(虽然是注释的)来看,如果定义了CE_MODULES_PRNPORT,我们就需要prnport.dll这个文件。后来我添加了catalog-->Device Drivers-->Printer Device和Printer Device-->PCL Printer Driver,编译就通过了。
我以前的理解是如果添加了这两个东东,它会定义CE_MODULES_PRNPORT,但现在看来好像不是这么回事情,那么这个CE_MODULES_PRNPORT是谁定义的?在哪里定义的?谢谢

网友:
首先有个特别是说明:
; @CESYSGEN IF CE_MODULES_PRNPORT
看起来是注释的,因为前面有;,但是在bib里面, ; @的结果就是不注释。这个搞了很久才明白,不过也没深究为什么。一般也只有WINCE自带的这些组件及其变量会这样定义,我们自己增加的组件及变量都是以;来注释的。

你既然添加了Priter的组件,那么就在这个组件上右键,最后的属性,里面有variable,就可以看到对应的变量了。即使不是CE_MODULES_PRNPORT全称,也是由此而在CESYSGEN过程中产生的,会在变量前加上CE_MODULES前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