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寄存器UTXH无法写操作的问题

楼主:
串口设置:
   void init_uart() {
     GPHCON |= 0xa0; /* GPH2, GPH3 used as RXD0, TXD0*/
     GPHUP = 0x0c;   /* GPH2, GPH3 poll-up */

     ULCON0 = 0x03;  /* normal mode, no parity, one stop bit, 8-bit*/
     UCON0 = 0x245;   /* Loopback mode*/
     UFCON0 = 0x00;  /* not use FIFO*/
     UMCON0 = 0x00;  /* disable flow control*/
     UBRDIV0 = 12;
   }
void putc(unsigned char c)
{
while( ! (UTRSTAT0 & TXD0READY) ); //不断查询,直到可以发送数据
UTXH0 = c; //发送数据

用仿真器跟踪时发现 红色执行后UTXH0一直为0x00000000

网友A:
UART的CLK给了吗?

网友B:
UTXH0 = 0x0c;//表示发送16进制数0x0c
UTXH0 = 'c';//表示发送ASCII码 小写字符c

UTXH0 = c; //这个不知道想发送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UTXH0 = 0x0c;//表示发送16进制数0x0c
UTXH0 = 'c';//表示发送ASCII码 小写字符c

UTXH0 = c; //这个不知道想发送什么。

unsigned char c。。。这个C是什么东东。。。难道是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UTXH0 = 0x0c;//表示发送16进制数0x0c
UTXH0 = 'c';//表示发送ASCII码 小写字符c

UTXH0 = c; //这个不知道想发送什么。

unsigned char c。。。这个C是什么东东。。。难道是这个?

是的,无论是什么,寄存器总会有变化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UART的CLK给了吗?

不是在UCON0 = 0x245; 设定了为pclk么

网友D:
估计那个地方没配置对!

网友E:
用仿真器跟踪时发现 红色执行后UTXH0一直为0x00000000
问题是,你确定你的串口没东西发出来吗?有没用示波器看过。
再者你可以拿别人可用的代码来仿真一下,看是不是执行过后,那个值也会为零。
你有硬件没示例代码吗?
看看别人的代码,多比较。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用仿真器跟踪时发现 红色执行后UTXH0一直为0x00000000
问题是,你确定你的串口没东西发出来吗?有没用示波器看过。
再者你可以拿别人可用的代码来仿真一下,看是不是执行过后,那个值也会为零。
你有硬件没示例代码吗?
看看别人的代码,多比较。
自己做的硬件,所以问题比较多,手头上确实可以用的代码也没有,所以现在比较头疼阿

网友:
引用 网友D:
估计那个地方没配置对!

什么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用仿真器跟踪时发现 红色执行后UTXH0一直为0x00000000
问题是,你确定你的串口没东西发出来吗?有没用示波器看过。
再者你可以拿别人可用的代码来仿真一下,看是不是执行过后,那个值也会为零。
你有硬件没示例代码吗?
看看别人的代码,多比较。

串口硬件应该是没有问题,有一个boot可以输出,但是没有代码,所以也无法比对,网上下载不少,也看不出 问题在哪
所以只好来这边求教了

网友:
GPHCON |= 0xa0; /* GPH2, GPH3 used as RXD0, TXD0*/

不管是不是这个原因,这样写都不太好。
应该先将要置的位与上0,然后才或上要置的值。

网友:
问题已经找到解决,串口硬件的问题,用示波器看了,232上有输出,但是串口上没有。。重新焊接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