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调试时出现的DrawText的问题?

楼主:
程序中有
pDC->DrawText(rcClient.Width()-size.cx,size.cy,str);
编译时显示
int __thiscall CDC::DrawTextW(const class CString &,struct tagRECT *,unsigned int)' : cannot convert parameter 2 from 'long' to 'struct tagRECT *'
        Conversion from integral type to pointer type requires reinterpret_cast, C-style cast or function-style cast
现在不知如何着手去改,望达人告知。多谢!

网友:
        strGird=L"CH";
        dcMem.DrawText(strGird,CRect(0,200,10,210), DT_NOCLIP);

网友:
哦应该是 pDC->DrawText(strGird,CRect(0,200,10,210), DT_NOCLIP);

网友:
lz好好看错误提示;
里面明确指出了drawtext的函数声明方式,你根据提示做就行了。
DrawTextW(const class CString &,struct tagRECT *,unsigned int)

网友:
对阿,错误提示都说不能把'long' 转换成 'struct tagRECT *'啦,自己改吧

网友:
谢谢上面几位,我再试试。

网友:
virtual int DrawText (
LPCTSTR lpszString,
int nCount,
LPRECT lpRect,
UINT nFormat );

int DrawText(
const CString& str,
LPRECT lpRect,
UINT nFormat );

从楼主的程序看应该用的是第二种
pDC->DrawText(_T("test"),CRect(0,200,10,210), DT_NOCLIP);

网友:
按照大家说的进行了修改,解决了问题,多谢大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