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I总线的读写

楼主:
挂在PCI总线上的外设怎么读写?用什么函数?跟CPU内部总线一样读端口就可以了吗?

网友A:
PCI是典型的流驱动,直接Create 然后 Read Write IoControl就行。不过得先确认PCI驱动已经加载了。毕竟WINCE设备一般不带PCI接口,所以很多情况下默认是没有PCI驱动的。

网友:
WINCE5.0里面有NE2000的驱动,有各种总线的:PCI\ISA\PCMCIA.但他们的代码都一样,只是注册表不一样,而且读写数据都是通过读端口WRITE_PORT_UCHAR((PUCHAR)(Port),(UCHAR)(Data))这样的宏实现的.当然唯一不同的是PORT的值根据总线的不同而不同.

网友:
直接读写端口是不行的,PCI和ISA不一样,ISA可以,但PCI不行,他必须的先写驱动,然后Read Write IoControl

网友:
WINCE 下怎么扩展PCI?

网友:
PCI驱动?这个有点费劲.

网友:
引用 网友A:
PCI是典型的流驱动,直接Create 然后 Read Write IoControl就行。不过得先确认PCI驱动已经加载了。毕竟WINCE设备一般不带PCI接口,所以很多情况下默认是没有PCI驱动的。

---------高手最近几天怎么不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