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决wince汉字显示不圆润的问题,感觉带刺 回答正确可以提高分数,谢谢!!!!!

楼主:
如题, 字体显示不美观,不知如何解决,请高手帮忙

wince .net .4.2
开发环境  evc4.2
目前用的字体文件是 微软雅黑

网友:
用SetFont();设置新的字体

网友:
同意1楼的,

换系统字体。

网友:
换个质量好的LCD

网友:
to  guetcw
用SetFont();设置新的字体
--------
是的,用SetFont()设置成功,但显示出来效果很差

to  91program
换个质量好的LCD
------------
换了几个LCD都一样,而且在模拟器上显示也一样

网友:
提高分辨率

网友:
to  lenux
分辩率已经是1024*768了

网友:
你在建bsp的时候用缺省字体也一样吗??

网友:
to  lenux
用缺省的字体也一样

在做系统的时候对字体方面有什么需要特别的设置吗
比如选择TrueType或光栅字体的选择

网友:
怎么我的缺省感觉就不错呢?

网友:
我也发觉字太粗糙,而且字又不能显示很大,那个pocket pc 2003的手机中只有三种字体,感觉都一样,没得选 :(
估计要用TrueType字体并且显示大些好点。。。。不过我玩不起来,程序拷到其它机子上难道还要装字体?!

网友:
各位达人帮下忙阿。。。

还是搞不定,大家有遇到过类似问题的也一起探讨一下,可惜这里发不了图片要不就发张图片对比下

整个界面感觉很粗糙,效果很差

网友:
PUBLIC\COMMON\OAK\FILES
1.把字体文件放到  WINCE420\PUBLIC\COMMON\OAK\FILES 下
2.修改common.reg里面的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FontLink\SystemLink]
        "Tahoma"="\\Windows\\msyh.ttf,微软雅黑"
        "Courier New"="\\Windows\\msyh.ttf,微软雅黑"
        "Arial"="\\Windows\\msyh.ttf,微软雅黑"
        "Times New Roman"="\\Windows\\msyh.ttf,微软雅黑"
        "Symbol"="\\Windows\\msyh.ttf,微软雅黑"
3.修改common.bib文件把字体文件加进来
  增加 msyh.ttf      $(_WINCEROOT)\public\common\oak\files\msyh.ttf      NK  SHU

4.应用程序的中使用字体如下:
   LOGFONT logfnt;
         CFont  *pOldFont=dc.GetCurrentFont();
         pOldFont->GetLogFont(&m_logfnt);
         logfnt.lfWeight = 100;          //粗
         logfnt.lfHeight = m_fnHeight;         //高
         logfnt.lfWidth  = m_fnWidth;                 //宽
         m_font.DeleteObject();
   m_font.CreateFontIndirect(&logfnt);
   pOldFont = dc.SelectObject(&m_font);
         dc.DrawText(m_sTitle,-1,&CRect(0,0,nWith,nHigh),DT_CENTER | DT_VCENTER | DT_SINGLELINE);

请各位达人帮忙看下是否有问题

网友:
help文档说“WinCE4.0 支持光栅字体和TrueType字体技术,但在特定系统中只能使用一种类型的字体,而且是在设计系统时决定的”

请问TrueType字体在哪里确定,如何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