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S320C55x - 指令编码与coff目标文件载入相关问题

楼主:
各位工程师你们好,我最近在研究TI的TMS320C55x的模拟程序。

当中我对于编译生成的.out文件(即coff目标文件)在载入到dsp内存后,代码段(即指令编码)的分布产生疑问:

1、c55x的指令长度不是固定的,有1、2、3、4字节四种,这样代码在载入到内存后一个字节的指令编码是否要占全两个字节的 空间? 3个字节的就要占满4个字节的空间?

2、我用ccs编译以下汇编程序:

; "ADD"

            .file        "addasm.asm"

        .data

        .global  _c_int00

        .text

  6. _c_int00:

        mov #10,AR0

        mov #10,AR1

        add AR0,AR1

loop:

        nop

        B loop

       .end[/color]

      得到coff文件中.text段的raw data为3C A8  3C A9 24 89  20 4A 7D 20
      3C A8代表mov #10,AR0
      3C A9代表mov #10,AR1
      24 89代表add AR0,AR1
      20代表nop
      4A 7D代表B loop
      20代表nop

      以上显示在coff文件中,一个字节的指令就是占用一个字节空间,我不知道载入后的情况是否还是这样,请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
不知道你的CPU是如何设置的,就按8086的cpu来说,其指令是紧凑排列的。51上的代码也是紧凑排列的。

网友:
c55x的指令长度不是固定的,有1、2、3、4字节四种,这样代码在载入到内存后一个字节的指令编码是否要占全两个字节的 空间? 3个字节的就要占满4个字节的空间?

如果是51这种的,不会占满的,

CPU取回指令首字节后,译码器会知道这个指令还有没有后续操作数.

是否需要进一步的操作...

LZ应该放心这个...

网友:
以上显示在coff文件中,一个字节的指令就是占用一个字节空间,我不知道载入后的情况是否还是这样,请各位高手指点!

载入后,下载软件和下载器,会读取COFF文件的内容,给特定的格式和指令写入芯片里

我们内能说:代码里的逻辑结构是你程序里表达的

_c_int00:

        mov #10,AR0

        mov #10,AR1

        add AR0,AR1

loop:

        nop

        B loop

       .end

网友:
谢谢jennyvenus和lbing7!

有点明白了,对于要做的c55x模拟器,需要预先取一个字节,确定属于哪个指令以及指令长度,然后再按照长度再取一次指令,将完整的指令取出解释运行。

ps.51的指令长度也是多种的吧?一般目标文件载入内存代码段都是按照目标文件里原来的格式排放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