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将DES加密、解密的汇编程序转变为C语言的程序?

楼主:
哪位大侠精通汇编和C51,看能否将下面一段DES加密、解密的函数转变为C51的,函数能有入口参数、出口参数,需要的密钥参数。
这段汇编函数我在KEIL里面编译通过了。
;---------------------------------------------------------------
;                DES加密解密算法
;---------------------------------------------------------------
                NAME        DES64

;                PUBLIC        DESMETHOD

;DESCONST        SEGMENT        CODE
;DES64                SEGMENT        CODE

;                RSEG        DESCONST
;---------------------------------------------------------------
;                        初始置换表,共64B
;---------------------------------------------------------------
Data_IP:        DB        58,50,42,34,26,18,10,2
                DB        60,52,44,36,28,20,12,4
                DB        62,54,46,38,30,22,14,6
                DB        64,56,48,40,32,24,16,8
                DB        57,49,41,33,25,17, 9,1
                DB        59,51,43,35,27,19,11,3
                DB        61,53,45,37,29,21,13,5
                DB        63,55,47,39,31,23,15,7

;---------------------------------------------------------------
;                        终止置换表,共64B
;---------------------------------------------------------------
Data_FP:
                DB        40,8,48,16,56,24,64,32
                DB        39,7,47,15,55,23,63,31
                DB        38,6,46,14,54,22,62,30
                DB        37,5,45,13,53,21,61,29
                DB        36,4,44,12,52,20,60,28
                DB        35,3,43,11,51,19,59,27
                DB        34,2,42,10,50,18,58,26
                DB        33,1,41, 9,49,17,57,25

;---------------------------------------------------------------
;                        扩充置换表,共48B
;---------------------------------------------------------------
DATA_EP:        DB        32, 1, 2, 3, 4, 5, 4, 5, 6, 7, 8, 9
                DB         8, 9,10,11,12,13,12,13,14,15,16,17
                DB        16,17,18,19,20,21,20,21,22,23,24,25
                      DB        24,25,26,27,28,29,28,29,30,31,32, 1
;---------------------------------------------------------------
;                        PBOX置换表,共32B
;---------------------------------------------------------------
Data_PBox:        DB        16,7,20,21,29,12,28,17, 1,15,23,26, 5,18,31,10
                DB         2,8,24,14,32,27, 3, 9,19,13,30, 6,22,11, 4,25
;---------------------------------------------------------------
;                        SBOX置换表,共256B
;---------------------------------------------------------------
Data_SBox:        DB        0E4H,0D1H,02FH,0B8H,03AH,06CH,059H,007H
                DB        00FH,074H,0E2H,0D1H,0A6H,0CBH,095H,038H
                DB        041H,0E8H,0D6H,02BH,0FCH,097H,03AH,050H
                DB        0FCH,082H,049H,017H,05BH,03EH,0A0H,06DH
                DB        0F1H,08EH,06BH,034H,097H,02DH,0C0H,05AH
                DB        03DH,047H,0F2H,08EH,0C0H,01AH,069H,0B5H
                DB        00EH,07BH,0A4H,0D1H,058H,0C6H,093H,02FH
                DB        0D8H,0A1H,03FH,042H,0B6H,07CH,005H,0E9H
                DB        0A0H,09EH,063H,0F5H,01DH,0C7H,0B4H,028H
                DB        0D7H,009H,034H,06AH,028H,05EH,0CBH,0F1H
                DB        0D6H,049H,08FH,030H,0B1H,02CH,05AH,0E7H
                DB        01AH,0D0H,069H,087H,04FH,0E3H,0B5H,02CH
                DB        07DH,0E3H,006H,09AH,012H,085H,0BCH,04FH
                DB        0D8H,0B5H,06FH,003H,047H,02CH,01AH,0E9H
                DB        0A6H,090H,0CBH,07DH,0F1H,03EH,052H,084H
                DB        03FH,006H,0A1H,0D8H,094H,05BH,0C7H,02EH
                DB        02CH,041H,07AH,0B6H,085H,03FH,0D0H,0E9H
                DB        0EBH,02CH,047H,0D1H,050H,0FAH,039H,086H
                DB        042H,01BH,0ADH,078H,0F9H,0C5H,063H,00EH
                DB        0B8H,0C7H,01EH,02DH,06FH,009H,0A4H,053H
                DB        0C1H,0AFH,092H,068H,00DH,034H,0E7H,05BH
                DB        0AFH,042H,07CH,095H,061H,0DEH,00BH,038H
                DB        09EH,0F5H,028H,0C3H,070H,04AH,01DH,0B6H
                DB        043H,02CH,095H,0FAH,0BEH,017H,060H,08DH
                DB        04BH,02EH,0F0H,08DH,03CH,097H,05AH,061H
                DB        0D0H,0B7H,049H,01AH,0E3H,05CH,02FH,086H
                DB        014H,0BDH,0C3H,07EH,0AFH,068H,005H,092H
                DB        06BH,0D8H,014H,0A7H,095H,00FH,0E2H,03CH
                DB        0D2H,084H,06FH,0B1H,0A9H,03EH,050H,0C7H
                DB        01FH,0D8H,0A3H,074H,0C5H,06BH,00EH,092H
                DB        07BH,041H,09CH,0E2H,006H,0ADH,0F3H,058H
                DB        021H,0E7H,04AH,08DH,0FCH,090H,035H,06BH
;---------------------------------------------------------------
;                        密钥第一置换表,共56B
;                        56-56位密钥置换表
;---------------------------------------------------------------
KEY_PC1:        DB        50, 43, 36, 29, 22, 15, 08, 01
                DB        51, 44, 37, 30, 23, 16, 09, 02
                DB        52, 45, 38, 31, 24, 17, 10, 03
                DB        53, 46, 39, 32, 56, 49, 42, 35
                DB        28, 21, 14, 07, 55, 48, 41, 34
                DB        27, 20, 13, 06, 54, 47, 40, 33
                DB        26, 19, 12, 05, 25, 18, 11, 04
;64-56位密钥置换表
;        DB        57,49,41,33,25,17, 9, 1,58,50,42,34,26,18
;        DB        10, 2,59,51,43,35,27,19,11, 3,60,52,44,36
;        DB        63,55,47,39,31,23,15, 7,62,54,46,38,30,22
;        DB        14, 6,61,53,45,37,29,21,13, 5,28,20,12, 4

;---------------------------------------------------------------
;                        密钥第二置换表,共48B
;---------------------------------------------------------------
KEY_PC2:        DB        14,17,11,24,01,05,03,28,15,06,21,10
                DB        23,19,12,04,26,08,16,07,27,20,13,02
                DB        41,52,31,37,47,55,30,40,51,45,33,48
                DB        44,49,39,56,34,53,46,42,50,36,29,32

;---------------------------------------------------------------
;                密钥16次循环移位次数表,共16B
;---------------------------------------------------------------
SHIFTBITS:        DB        1,1,2,2,2,2,2,2,1,2,2,2,2,2,2,1

;                RSEG        DES64
                USING        0

网友:
;---------------------------------------------------------------
;                        字节位置索引表,共48B
;---------------------------------------------------------------
BITPOSTBL:        DB        1,2,4,8,10H,20H,40H,80H
;---------------------------------------------------------------
;设置字节某一位
;入口:
;        B:        存储目的地址
;        A:        存储第几位0..7
;       R7:        存储要设置的值
;---------------------------------------------------------------
SETBIT:              ;        PROC
                PUSH        AR0
                PUSH        DPH
                PUSH        DPL                ;保护现场
                MOV        R0,B                ;R0存储源地址
                MOV        DPTR,#BITPOSTBL
                MOVC        A,@A+DPTR
                CJNE        R7,#0,SETBIT1
                CPL        A
                ANL        A,@R0
                JMP        SETBIT2
SETBIT1:        ORL        A,@R0
SETBIT2:        MOV        @R0,A
                POP        DPL                ;恢复现场
                POP        DPH
                POP        AR0
                RET
;ENDP
;---------------------------------------------------------------
;获得源地址字节的一位值
;入口:
;        B:        存储源地址
;        A:        存储第几位0..7
;出口:  R7:        返回第几位的值
;---------------------------------------------------------------
GETBIT:        ;        PROC
                PUSH        AR0
                PUSH        DPH
                PUSH        DPL                ;保护现场
                MOV        R0,B                ;R0存储源地址
                MOV        DPTR,#BITPOSTBL
                MOVC        A,@A+DPTR
                ANL        A,@R0
                MOV        R7,A
                POP        DPL                ;恢复现场
                POP        DPH
                POP        AR0
                RET
;ENDP
;---------------------------------------------------------------
;移动程序数据到内存
;入口:
;        R0:        存储源地址起始字节索引
;        DPTR:        存储源地址
;        R1:        存储目的地址
;        R2:        存储移动长度
;占用资源:
;        A,R0,R1,R2,DPTR
;---------------------------------------------------------------
MOVCODEBYTE: ;        PROC
                MOV        A,R0
                MOVC        A,@A+DPTR
                MOV        @R1,A
                INC         R0
                INC        R1
                DJNZ        R2,MOVCODEBYTE
                RET
;---------------------------------------------------------------
;移动内存块
;入口:
;        R0:        存储源地址
;        R1:        存储目的地址
;        R2:        存储移动长度
;---------------------------------------------------------------
MOVRAMBYTE:;        PROC
                MOV        A,@R0
                MOV        @R1,A
                INC         R0
                INC        R1
                DJNZ        R2,MOVRAMBYTE
                RET
;---------------------------------------------------------------
;交换内存块
;入口:
;        R0:        存储源地址
;        R1:        存储目的地址
;        R2:        存储交换长度
;---------------------------------------------------------------
XCHRAMBYTE:;        PROC
                MOV        A,@R0
                XCH        A,@R1
                MOV        @R0,A
                INC        R0
                INC        R1
                DJNZ        R2,XCHRAMBYTE
                RET

网友:
;---------------------------------------------------------------
;根据位置换表进行位置换
;入口
;        R0:        源表起始地址
;        R1:        目的表起始地址
;        R2:        目的子节地址索引0..N
;        R3:        目的子节位索引8..1
;        DPTR:        位置换表地址
;---------------------------------------------------------------
CALA:        ;        PROC
                PUSH        B
                PUSH        AR7
                MOV         A,R2                ;A=R2目的子节地址索引0..N
                INC        A                ;A=R2+1
                RL         A
                RL         A
                RL         A
                ANL        A,#0F8H                ;A=(R2+1)*8
                CLR        C
                SUBB         A,R3                ;A=R2*8-R3
                MOVC        A,@A+DPTR

                DEC        A                ;A=源表位地址
                PUSH        ACC
                ANL        A,#0F8H
                RR        A
                RR        A
                RR        A                ;A=源表字节地址索引=源表位地址/8
                ADD        A,R0
                MOV        B,A                ;B=源字节绝对地址
                POP        ACC                ;A=源表位地址
                ANL        A,#7
                CPL        A
                INC        A
                ADD        A,#7                ;源字节位索引A=7-(A%8)
                CALL        GETBIT                ;R7为获得的置换位
                MOV        A,R1
                ADD        A,R2                ;A=目的字节地址
                MOV        B,A                ;B=目的字节地址
                MOV        A,R3
                DEC        A                ;A=目的字节位索引
                CALL        SETBIT
                POP        AR7
                POP        B
                RET
;ENDP
;--------------------------------------
;DES64加解密子程序
;入口:
;        8:        存储源表和目的表基地址
;        9:        存储密钥地址
;        10:        存储加密解密方式0--解密1-加密
;--------------------------------
DESMETHOD:;        PROC
                MOV        R0,8                ;对源进行初始置换,R0=源表基地址
                MOV        R1,#10H                ;R1=目的表基地址
                MOV        DPTR,#DATA_IP        ;DPTR=位置换表基地址
                MOV        R2,#0                ;R2=字节循环变量0..7
DES1:                MOV        R3,#8                ;R3=位循环变量8..1
DES2:                CALL        CALA                ;进行置换
                DJNZ        R3,DES2
                INC        R2
                CJNE        R2,#8,DES1

                MOV        A,10
                JNZ        DES3                ;加密跳转

                MOV        R0,#10H                ;(10)=0是解密过程将初始置换后的64位数据高低32位互换
                MOV        R1,#14H
                MOV        R2,#4
                CALL        XCHRAMBYTE

DES3:                MOV        R0,#10H                        ;将置换后的数转移到源地址
                MOV        R1,8
                MOV        R2,#8
                CALL        MOVRAMBYTE                ;初始置换完毕,结果仍存到原位置(8)+0..(8)+7

                MOV        R0,9                ;对密钥进行缩位变换,R0=源表基地址
                MOV        R1,#10H                ;R1=目的表基地址
                MOV        DPTR,#KEY_PC1        ;DPTR=位置换表基地址
                MOV        R2,#0                ;R2=字节循环变量0..7
DES4:                MOV        R3,#8           ;R3=位循环变量8..1
DES5:                CALL        CALA                ;进行置换
                DJNZ        R3,DES5
                INC        R2
                CJNE        R2,#7,DES4

                MOV        R0,#10H                        ;将置换后的数转移到源地址
                MOV        R1,9
                MOV        R2,#7
                CALL        MOVRAMBYTE                ;缩位置换完毕,结果仍存到原位置(9)+0..(9)+6

                MOV        R6,#0                ;进行16次迭代,R6=16次迭代循环变量

DES6:                MOV        A,8        ;对8字节数据的右32位作扩充冲变换扩充到48位,结果存到10H..15H中
                ADD        A,#4
                MOV        R0,A                ;R0=源表基地址
                MOV        R1,#10H                ;R1=目的表基地址
                MOV        DPTR,#DATA_EP        ;DPTR=位置换表基地址
                MOV        R2,#0           ;R2=字节循环变量0..7
DES7:                MOV        R3,#8           ;R3=位循环变量8..1
DES8:                CALL        CALA                ;进行置换
                DJNZ        R3,DES8
                INC        R2
                CJNE        R2,#6,DES7        ;对56位密钥进行移位结果仍在原位置(9)+0..(9)+6

                MOV        R5,#0                ;循环变量 循环次数=每一次需要移位的次数

                MOV        A,10
                JZ        DES11                ;解密跳转

DES9:                MOV        B,9                ;是加密过程
                MOV        A,#7
                CALL        GETBIT                ;R7=56位密钥第0位
                PUSH        AR7                ;保存R7
                MOV        R0,9
                MOV        R4,#0                ;循环变量 56位=7字节 循环次数=7 从0到6
DES10:                MOV        A,@R0
                RL        A
                MOV        @R0,A                ;左移一?
                MOV        A,R0
                MOV        R1,A
                INC        R1
                MOV        A,@R1                ;A=下一字节内容
                ANL        A,#80H
                MOV        R7,A                ;R7=下一字节BIT7
                MOV        B,R0
                MOV        A,#0
                CALL        SETBIT                ;本字节BIT0=R7
                INC        R0
                INC        R4
                CJNE        R4,#7,DES10        ;循环左移完毕
                MOV        A,9
                ADD        A,#3
                MOV        R0,A
                MOV        A,@R0                ;A=密钥3字节
                ANL        A,#10H
                MOV        R7,A                ;R7=密钥3字节4位即移位后的27位
                MOV        A,9
                ADD        A,#6
                MOV        B,A
                MOV        A,#0
                CALL        SETBIT                ;移位后的密钥55位=移位后的密钥27位
                POP        AR7                ;移位前密钥0位
                MOV        A,9
                ADD        A,#3
                MOV        B,A
                MOV        A,#4
                CALL        SETBIT                ;移位后的密钥27位=R7,完成一次KEY的循环左移
                MOV        A,R6
                MOV        DPTR,#SHIFTBITS
                MOVC        A,@A+DPTR        ;A=本次迭代循环次数
                INC        R5
                CJNE        A,5,DES9        ;全部循环完毕获得本次运算密钥
                JMP        DES13                ;本次运算密钥计算完毕

网友:
DES11:                MOV        A,R6
                JZ        DES13                ;是解密过程,解密时第一轮不移位
                MOV        A,9                ;9存放56位密钥起始地址
                ADD        A,#6
                MOV        R0,A                ;R0=56位密钥字节6
                MOV        B,A                ;B=56位密钥字节6
                MOV        A,#0                ;第0位
                CALL        GETBIT                ;R7=为56位密钥55位
                PUSH        AR7                ;保存R7
                MOV        R4,#7                ;循环变量 56位=7字节 循环次数=7 从0到6
DES12:                MOV        A,@R0
                RR        A
                MOV        @R0,A                ;右移一位
                MOV        A,R0
                MOV        R1,A
                DEC        R1
                MOV        A,@R1                ;A=上一字节内容
                ANL        A,#1
                MOV        R7,A                ;R7=上一字节BIT0
                MOV        B,R0
                MOV        A,#7
                CALL        SETBIT                ;本字节BIT7=R7
                DEC        R0
                DJNZ        R4,DES12        ;循环右移完毕
                MOV        A,9
                ADD        A,#3
                MOV        R0,A
                MOV        A,@R0                ;A=密钥3字节
                ANL        A,#8
                MOV        R7,A                ;R7=密钥3字节3位即移位后的28位
                MOV        B,9
                MOV        A,#7
                CALL        SETBIT                ;移位后56位密钥第0位=R7
                POP        AR7                ;R7:移位前为56位密钥55位
                MOV        A,9
                ADD        A,#3
                MOV        B,A
                MOV        A,#3
                CALL        SETBIT                ;移位后的密钥28位=R7,完成一次KEY的循环右移
                MOV        A,#10H
                CLR        C
                SUBB        A,R6
                MOV        DPTR,#SHIFTBITS
                MOVC        A,@A+DPTR        ;A=本次循环移位次数
                INC        R5
                CJNE        A,5,DES11        ;全部循环完毕获得本次运算密钥

DES13:                MOV        R0,9                ;R0=源表基地址
                MOV        R1,#16H                ;R1=目的表基地址
                MOV        DPTR,#KEY_PC2        ;DPTR=位置换表基地址
                MOV        R2,#0                ;R2=字节循环变量0..7
DES14:                MOV        R3,#8                ;R3=位循环变量8..1
DES15:                CALL        CALA                ;进行置换
                DJNZ        R3,DES15
                INC        R2
                CJNE        R2,#6,DES14        ;对本次运算密钥作缩位运算获得48位子金钥,结果存到16H..1BH
                MOV        R0,#10H                ;将16H..1BH的内容和10H..15H的内容相异或然后放到16H..1BH中10H..15H的内容可以抛弃
                MOV        R1,#16H
                MOV        R2,#6
DES16:                MOV        A,@R0
                XRL        A,@R1
                MOV        @R1,A
                INC        R0
                INC        R1
                DJNZ        R2,DES16

                MOV        DPTR,#DATA_SBOX        ;对16H..1BH的内容作S-BOX置换结果放入10H..13H
                MOV        R2,#0                ;循环变量 从0..7
DES17:                MOV        1CH,#0                ;(1CH)=0=SBOX表寻址单元
                MOV        R3,#0                ;循环变量 从0..5
DES18:                MOV        A,R2
                MOV        B,#6
                MUL        AB                ;A=R2*6
                ADD        A,R3                ;A=R2*6+R3
                PUSH        ACC
                ANL        A,#0F8H
                RR        A
                RR        A
                RR        A                ;A=(R2*6+R3)/8
                ADD        A,#16H
                MOV        B,A                ;B存放源表地址字节索引
                POP        ACC
                ANL        A,#7
                CPL        A
                INC        A
                ADD        A,#7                ;A=7-(R2*6+R3)%8 存放源表位索引
                CALL        GETBIT                ;R7=源表的B字节A位
                CJNE        R3,#0,DES19
                MOV        R0,#5                ;如R3==0,R0=SBOX表寻址单元1位
                JMP        DES21
DES19:                CJNE        R3,#5,DES20
                MOV        R0,#4                ;如R3==5,R0=SBOX表寻址单元0位
                JMP        DES21
DES20:                MOV        A,#4
                CLR        C
                SUBB        A,R3
                MOV        R0,A                ;如0 DES21:                MOV        B,#1CH                ;B=SBOX寻址单元地址=1CH
                MOV        A,R0
                CALL        SETBIT
                INC        R3
                CJNE        R3,#6,DES18
                MOV        A,1CH                ;计算SBOX寻址单元
                ANL        A,#1
                PUSH        ACC
                MOV        A,1CH
                ANL        A,#0FEH
                RR        A
                MOV        1CH,A
                MOV        A,R2                ;第R2个6BIT
                MOV        B,#32
                MUL        AB
                ADD        A,1CH                ;(1CH)=SBOX地址?
                MOVC        A,@A+DPTR        ;A=查SBOX表值
                POP        AR0
                CJNE        R0,#0,DES22
                ANL        A,#0F0H
                SWAP        A                ;如R0==0则A=SBOX表值高4位
                JMP        DES23

网友:
DES22:                ANL        A,#0FH                ;如R0==1则A=SBOX表值低4位
DES23:                MOV        1CH,A                ;1CH的低4位存放6位源经SBOX变换后的结果
                MOV        A,R2
                ANL        A,#1
                PUSH        ACC
                MOV        A,R2
                ANL        A,#0FEH
                RR        A
                ADD        A,#10H
                MOV        R0,A                ;R0=目标绝对地址
                POP        ACC
                JNZ        DES24                ;如R2%2==0 则R0(H4BIT)=(1CH)
                MOV        A,1CH
                SWAP        A                ;A=SBOX结果
                JMP        DES25
DES24:                MOV        A,@R0
                ORL        A,1CH
DES25:                MOV        @R0,A
                INC        R2
                CJNE        R2,#8,DES17
;                CJNE        R2,#8,DES33        ;SBOX变换完毕结果在10H..13H
;                JMP        DES34
;        DES33:
;                JMP        DES17
        ;进行PBOX变换
;        DES34:
                MOV        R0,#10H
                MOV        R1,#14H
                MOV        DPTR,#DATA_PBOX
                MOV        R2,#0
DES26:                MOV        R3,#8
DES27:                CALL        CALA                ;进行置换
                DJNZ        R3,DES27
                INC        R2
                CJNE        R2,#4,DES26        ;PBOX置换完毕结果在14H..17H
                MOV        R0,#14H                ;14H..17H结果和8单元引用的起始地址相异或,结果放入14..17H中
                MOV        R1,8
                MOV        R2,#4
DES28:                MOV        A,@R1
                XRL        A,@R0
                MOV        @R0,A
                INC        R0
                INC        R1
                DJNZ        R2,DES28
                MOV        A,8                ;将源码的后32位移到前32位
                ADD        A,#4
                MOV        R0,A
                MOV        R1,8
                MOV        R2,#4
                CALL        MOVRAMBYTE
                MOV        R0,#14H                ;将14H..17H移到源码的后32位
                MOV        A,8
                ADD        A,#4
                MOV        R1,A
                MOV        R2,#4
                CALL        MOVRAMBYTE
                INC        R6
                CJNE        R6,#10H,DES32        ;16次迭代运算完毕
                MOV        A,10                ;判断加密解密
                JNZ        DES29                ;加密跳转
                MOV        R0,8
                MOV        A,8
                ADD        A,#4
                MOV        R1,A
                MOV        R2,#4
                CALL        XCHRAMBYTE
                JMP        DES29
DES32:                JMP        DES6
DES29:                MOV        R0,8                ;对源作逆置换到10H..17H
                MOV        R1,#10H
                MOV        DPTR,#DATA_FP
                MOV        R2,#0
DES30:                MOV        R3,#8
DES31:                CALL        CALA                ;进行置换
                DJNZ        R3,DES31
                INC        R2
                CJNE        R2,#8,DES30
                MOV        R0,#10H                ;将置换后的数转移到源地址
                MOV        R1,8
                MOV        R2,#8
                CALL        MOVRAMBYTE
                RET
;ENDP

                END

网友:
太长没看完

不过我可以告诉LZ,DES有C源码的

嘿嘿

网上随便一找

网友:
没错,直接找C程序得了。

网友:
上述的DES数法我找到好几个版本的,用它们进行加密和解密都可以,但是加密后生成的结果都不一样。我这个加密算法是以前别人加密好的数据,现在我要用它进行对数据解密,没有其他办法,只有利用这个汇编程序改为可以被C调用的,在430上面用,那位大侠有高招帮俺指点一下,小弟先谢谢了!!

网友:
我有C写的DES加密程序,经测试正确如果需要,可以发邮件给我。
yuexianhanshu@yahoo.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