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中的playwnd怎么加到内核中?

楼主(2008-01-16):
WINCE中的playwnd怎么加到内核中?
为什么我老是加不进去,还有就是编译playwnd是不是会产生一个playwnd.exe文件,为什么我没产生?
WindowCE

网友A:
你可以用CEC试试,生成.dll加到内核!!

网友B:
是不是会生成.exe,要看其目录下的sources文件,LZ去看看吧

网友C:
笨点的方法,
你自己建个同名的项目把playwnd的源代码弄进去,
编译就行了,
要集成到nk中,你要在pb上的FILEVIEW建立相应的的PROJECT,
之后sysgen就能有你的应用程序了。

网友D:
多谢各位问题已解决,来者有分
http://sunwill.blog.ccidnet.com/blog-htm-do-showone-uid-34371-type-blog-itemid-23889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