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 mobile5 平台转 wince5的问题

楼主:
小弟现在要将wm5做的一个项目转移到wince5下,希望有经验的兄弟们指点一下。
应该怎么做,要新建项目码?那么多文件怎么办?
项目是用vs2005 c++做的。

网友:
要看项目的依赖情况吧,有些API在CE下面应该是用不了了
估计得自己慢慢porting

网友A:
最好是新建项目!当然VS2005也能用于CE开发,需要安装一些SDK即可。

接下来看代码,这部分工作没有什么捷径

网友:
慢慢尝试,移植过来。
有些程序可以直接运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好是新建项目!当然VS2005也能用于CE开发,需要安装一些SDK即可。

接下来看代码,这部分工作没有什么捷径

是的,先安装SDK,然后把你的代码重新编译试试,运气好的话,不用怎么修改,运气不好的话,嘿嘿。
建议重新新建一个项目

网友B:
几十个dialog和上百个代码文件,新建项目的话就非常大的工作量了。
源代码转到wince5下直接编译出现很多错误。

网友:
不用改基本是不太可能的吧,只有慢慢移植了,替换API,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几十个dialog和上百个代码文件,新建项目的话就非常大的工作量了。
源代码转到wince5下直接编译出现很多错误。

直接编译会有很多错误这是正常的,因为WinM和WinCE之间支持的API有很多不同

这里没什么捷径好走,还是新建工程,慢慢修改不支持的API吧。。

网友:
感谢回复。大家真热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