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xworks的scanf,键盘输入无显示

楼主:
 vxworks中,代码用了scanf命令,键盘输入可以正确接收到,但是屏幕上没有对输入的实时显示,请问怎么让屏幕实时回显输入的数据呢?谢谢!bow!
是在装有vxworks镜像的目标机上运行的。谢谢!

网友:
大家可以去这个地方看看热闹,然后审视一下自己,看看某些版主说了什么:

找个地方申诉也没有,找到的也只是官人说官话,一点服务意识都没有,也没有找到班主封ID,删除留言的规定:

对此我有以下建议:

第一,你把我的那个ID,解封了,
第二,我可以开贴就本人发广告一事公开道歉,以后不发广告贴,然后请wxf0204 就此武断,简单,粗暴加野蛮的方式执法的行为进行道歉!
第三,请能代表eeworld官方的人跟我公开沟通,我自己的行为,我完全可以负责任,不象有些人总想把别人潜规则了!
第四,对残踏我作为eeworld网友尊严,无视我作为eeworld网友存在的言行进行道歉!
第五,希望eeworld官方对整顿班主队伍,不要让一些没有素质无视虚拟人权的官人上位!
第六,规范封ID,删除留言的处理流程并公示!

最后我重申一下,我一直不是在为我发广告贴辩护,我是在为处理此事的过程中受到的不合理对待即wxf0204 武断,简单,粗暴加野蛮的方式执法的行为,就我看跟城官差不多,对残踏我作为eeworld网友尊严,无视我作为eeworld网友存在的言行进行回击,悍卫我作为eeworld网友所具有的最基本的权利,而且之前连一个申诉的地方都没有,也没有找到班主封ID,删除留言的规定!

如果eeworld里都是像你这样武断,简单,粗暴加野蛮的人,还有对有错误的eeworld网友,可以他残踏作为eeworld网友尊严,无视我作为eeworld网友存在的人的话,没有说给人一次机会,哪怕一次,我之前有过不良记录吗,也是初犯,你们就做得这么绝,方式如此武断,简单,粗暴加野蛮,真是让人汗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