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wince5.0的中断问题

楼主:
就以SD卡为例子

注册表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BuiltIn\SDHC_SMDK2440]
    "Order"=dword:21
    "Dll"="sdhc_sc2440.dll"
    "Prefix"="SDH"

    "DMAChannel"=dword:0            ; DMA channel to use.  Set to 0xffffffff to disable DMA
    "DMAIrq"=dword:11
    "DMA_IST_Priority"=dword:96

    "SDIOIrq"=dword:15---这个是怎么和s3c2440a_intr.h里面的#define IRQ_EINT16    44 绑定的?
    "SDIO_IST_Priority"=dword:97

    "PollingTimeout"=dword:100      ; 100 ms
    "CardDetect_Thread_Priority"=dword:98

    "CardDetectGPIO"="G"            ; card detect on GPG8
    "CardDetectMask"=dword:100
    "CardDetectFlag"=dword:0
    "CardDetectControlMask"=dword:fffcffff
    "CardDetectControlFlag"=dword:0
    "CardDetectPullupMask"=dword:fffffeff
    "CardDetectPullupFlag"=dword:100

    "CardReadWriteGPIO"="H"         ; card R/W on GPH8
    "CardReadWriteMask"=dword:100
    "CardReadWriteFlag"=dword:100
    "CardReadWriteControlMask"=dword:fffcffff
    "CardReadWriteControlFlag"=dword:0
    "CardReadWritePullupMask"=dword:fffffeff
    "CardReadWritePullupFlag"=dword:100

    "HandleBusyFinishOnCommand38"=dword:1
    "DmaTransferTimeoutFactor"=dword:8
    "DmaTransferTimeoutConstant"=dword:3000

ENDIF BSP_SDHC_SC2440
; @CESYSGEN ENDIF CE_MODULES_SDBUS

//======= Header:  s3c2440a_intr.h里面是物理中断号宏定义。
//------------------------------------------------------------------------------
//
//  Header:  s3c2440a_intr.h
//
//  Defines the interrupt controller register layout and associated interrupt
//  sources and bit masks.
//
#ifndef __S3C2440A_INTR_H
#define __S3C2440A_INTR_H

#if __cplusplus
extern "C" {
#endif

//------------------------------------------------------------------------------
//
//  Type: S3C2440A_INTR_REG
//
//  Interrupt control registers. This register bank is located by the constant
//  S3C2440A_BASE_REG_XX_INTR in the configuration file s3c2440a_base_reg_cfg.h.
//

typedef struct {
    UINT32 SRCPND;                     // interrupt request status reg
    UINT32 INTMOD;                     // interrupt mode reg
    UINT32 INTMSK;                     // interrupt mask reg
    UINT32 PRIORITY;                   // priority reg
    UINT32 INTPND;                     // interrupt pending reg
    UINT32 INTOFFSET;                  // interrupt offset reg
    UINT32 SUBSRCPND;                  // SUB source pending reg
    UINT32 INTSUBMSK;                  // interrupt SUB mask reg

} S3C2440A_INTR_REG, *PS3C2440A_INTR_REG;

//------------------------------------------------------------------------------
//
//  Define: IRQ_XXX
//
//  Interrupt sources numbers
//

#define IRQ_EINT0           0           // Arbiter 0
#define IRQ_EINT1           1
#define IRQ_EINT2           2
#define IRQ_EINT3           3

#define IRQ_EINT4_7         4           // Arbiter 1
#define IRQ_EINT8_23        5
#define IRQ_CAM             6
#define IRQ_BAT_FLT         7
#define IRQ_TICK            8
#define IRQ_WDT_AC97        9

#define IRQ_TIMER0          10          // Arbiter 2
#define IRQ_TIMER1          11
#define IRQ_TIMER2          12
#define IRQ_TIMER3          13
#define IRQ_TIMER4          14
#define IRQ_UART2           15

#define IRQ_LCD             16          // Arbiter 3
#define IRQ_DMA0            17
#define IRQ_DMA1            18
#define IRQ_DMA2            19
#define IRQ_DMA3            20
#define IRQ_SDI             21

#define IRQ_SPI0            22          // Arbiter 4
#define IRQ_UART1           23
#define IRQ_NFCON           24
#define IRQ_USBD            25
#define IRQ_USBH            26
#define IRQ_IIC             27

#define IRQ_UART0           28          // Arbiter 5
#define IRQ_SPI1            29
#define IRQ_RTC             30
#define IRQ_ADC             31

#define IRQ_EINT4           32
#define IRQ_EINT5           33
#define IRQ_EINT6           34
#define IRQ_EINT7           35
#define IRQ_EINT8           36
#define IRQ_EINT9           37
#define IRQ_EINT10          38
#define IRQ_EINT11          39
#define IRQ_EINT12          40
#define IRQ_EINT13          41
#define IRQ_EINT14          42
#define IRQ_EINT15          43
[color=#FF0000]#define IRQ_EINT16  44 //这是SD卡检测物理中断EINT16,是怎么和"SDIOIrq"=dword:15联系在仪器的[/color]#define IRQ_EINT17          45
#define IRQ_EINT18          46
#define IRQ_EINT19          47
#define IRQ_EINT20          48
#define IRQ_EINT21          49
#define IRQ_EINT22          50
#define IRQ_EINT23          51

// Interrupt sub-register source numbers
//
#define IRQ_SUB_RXD0     0
#define IRQ_SUB_TXD0     1
#define IRQ_SUB_ERR0     2
#define IRQ_SUB_RXD1     3
#define IRQ_SUB_TXD1     4
#define IRQ_SUB_ERR1     5
#define IRQ_SUB_RXD2     6
#define IRQ_SUB_TXD2     7
#define IRQ_SUB_ERR2     8
#define IRQ_SUB_TC       9
#define IRQ_SUB_ADC      10
#define        IRQ_SUB_CAM_C         11                // 030610
#define        IRQ_SUB_CAM_P         12                // 040218, INTSUB_CAM_S - 030610
#define        IRQ_SUB_WDT                 13                // 040218
#define        IRQ_SUB_AC97         14                // 040218

//------------------------------------------------------------------------------

#if __cplusplus
}
#endif

#endif

以前都是使用4.2升级的BSP,现在看到5.0的BSP有很多不一样,希望高人来指点一下我这个菜鸟。

网友A:
这两个根本就没有关联,一个是SDI的中断,EINT16应该是你SD卡检测的中断吧
SDI的中断三星的驱动中是动态申请SYSINTR号的
“#define IRQ_SDI             21”  "SDIOIrq"=dword:15---15是十六进制的,十进制就是21
再说你指的两个都是IRQ号,哪来的关联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两个根本就没有关联,一个是SDI的中断,EINT16应该是你SD卡检测的中断吧
SDI的中断三星的驱动中是动态申请SYSINTR号的
“#define IRQ_SDI            21”  "SDIOIrq"=dword:15---15是十六进制的,十进制就是21
再说你指的两个都是IRQ号,哪来的关联呢?

---------呜呜,我太粗心大意了,呜呜,不好意思。太丢人了,结贴,给分。谢谢hzdysymb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