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用eboot怎么给nand分区???

楼主:
用的是uboot,如何实现nand分区,比如part1放内核与uboot,只读;part2设为fat32,自动mount。怎么做??谢谢

网友A:
关键还要看你用什么Nand的驱动吧,如果是厂家提供的一般都可以直接调用其格式化函数,如果是自己写的驱动,那可能需要实现FMD接口之类,然后调用bootpart库函数来分区,或者自己直接把Eboot下面的代码拿出来放到Bootloader下面进行操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关键还要看你用什么Nand的驱动吧,如果是厂家提供的一般都可以直接调用其格式化函数,如果是自己写的驱动,那可能需要实现FMD接口之类,然后调用bootpart库函数来分区,或者自己直接把Eboot下面的代码拿出来放到Bootloader下面进行操作

楼主看看我发的这个帖子吧--wince文件系统BinFS+FAT问题
这个帖子我快要结了。我使用的BIOS也是使用ADS的,没有用eboot,哈哈,你看了就明白怎么回事了。------我可是看了好久才明白的。

网友:
引用楼主 laozei000 的帖子:
用的是uboot,如何实现nand分区,比如part1放内核与uboot,只读;part2设为fat32,自动mount。怎么做??谢谢

楼主的揭帖率才50%,唉,按照这里不成文的规定,这里是不回答揭帖率不及格的人问题的。楼主不厚道。

网友:
把 Windows CE 中分区和 Nand Flash 的代码移植到你的启动代码就 OK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