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要做一个便携式超声检测仪器,基于wince的,请问用什么开发工具比较好?evc or vs2005?

楼主:
目前要做一个便携式超声检测仪器,基于wince的,请问用什么开发工具比较好?evc or vs2005?
谢谢,请问哪位大虾能帮帮我,感激不尽!

网友:
VS2005, 微软已经不support EVC了。

网友:
VS2005, 微软已经不support EVC了。
‘’‘’‘’‘’‘’‘’‘’‘’‘’‘’‘’‘’‘’‘’‘’‘’‘’‘’‘’‘’‘’‘’‘’‘’‘’‘’
这个我知道,用evc的最高版本也不行吗?

但vs2005开发出来,会不会速度很慢?

网友:
晕,VS2005,EVC都只是IDE,你如果用C++,编译出来的效率基本一致的。VS2005还可能会更严格的帮助你检查错误。

网友:
都可以,目前的evc对于开发也完全没有问题。

网友:
谢谢楼上两位,我是打算用c++编,之所以两个IDE无法让我做出合适的选择,
是因为之前看了一个帖子说,如果决定用一个以后,就要用下去,移植起来比较麻烦,
既然我两个都不是很熟悉的话,我就想选择一个最优的用拉!
evc不支持wince6.0,考虑到也许这个系统也许以后一直做下去,要升级什么的,是不是
我还是用vs2005比较好一点?

网友:
考虑升级的话,就用vs2005。

虽然微软提供的从evc升级到vs2005的方法。但是总是会有问题。

还不如一开始就用2005好了。

网友:
自己喜欢哪种就用哪种好了

网友:
考虑升级的话,就用vs2005。

虽然微软提供的从evc升级到vs2005的方法。但是总是会有问题。

还不如一开始就用2005好了。
‘’‘’‘’‘’‘’‘’‘’‘’‘’‘’‘’‘’‘’‘’‘’‘’‘’‘’‘’‘’‘’‘’‘’‘’‘’‘’‘’‘’‘’‘’‘’‘’‘’‘’‘
我也是这样想的。

vs2005里用vc++,用哪种方法比较好?(MFC,ATL还是WIN32 API)
据说用MFC,到时导出SDK时会有些问题?
请大虾给我指明一下。

网友:
自己喜欢哪种就用哪种好了
‘’‘’‘’‘’‘’‘’‘’‘’‘’‘’‘’‘’‘’‘’‘’‘’‘’‘’‘’‘’‘
当我什么也不懂的时候,也觉得是哪个喜欢就用哪个,

但当我在网上了解了一些东西以后,觉得并不是这样,

可能会遇到一些问题。

也许某一天,我成为高手,能够解决很多问题以后,

会觉得这些问题不再是问题时,我就可以想用什么就

用什么了!

我可以考虑周到一点,有一个好的开始,为什么不能

从头好好开始呢?

网友:
2005, 便于向后兼容。。。

网友:
谢谢各位对我的指点,坚定了我用vs2005的决心。

vs2005里用vc++,用哪种方法比较好?(MFC,ATL还是WIN32 API)
据说用MFC,到时导出SDK时会有些问题?
请大虾给我指明一下。

网友:
没问题,大胆用.真有问题,还希望你给大家发现出来,让大家学习学习!

网友:
WIN32 API我会一些,MFC还不会。

想知道有没有学MFC的必要

网友:
那就用win32 api吧。

要不学习一下wtl也行,如果有界面的话。

网友:
那就用win32 api吧。

要不学习一下wtl也行,如果有界面的话。

‘’‘’‘’‘’‘’‘’‘’‘’‘’‘’‘’‘’‘’‘’‘’‘’‘’‘’‘’‘’‘’‘’‘’‘’‘’‘’‘’‘’‘’
我那个有界面的。

看网上有人说wtl了,只是说相关的文档比较少。

有哪位好心的大虾,能够给我讲解一下这几种方法(MFC,ATL还是WIN32 API)的优缺点吗?让我有个系统的认识。

刚接触,我可以有针对性的学习。先谢谢啦!

网友:
win32写界面比较麻烦
mfc和wtl:wtl是轻量级的界面工具,没有依赖的库文件,容易上手。
          mfc:网上可用的代码比较多。

个人建议用wtl,上手真的很快,而且
安装后也有例子可以看。还可以修改其源代码。
架构还是和mfc挺象的,方便理解。

网友:
谢谢lenux!!!!!!谢谢你给我提的宝贵意见.

我并不着急马上要交这个课题,有一年多的时间可以做,

容易上手当然很好,如果需要系统的学习,我也有时间.

所以从系统性和延续性上来说, mfc和wtl哪个更好一点呢?

用wtl遇到问题时,会不会找一些帮助啊,文档啊之类的很麻烦?

网友:
不会的,wtl其实就是把win32 api很好的组织了一下。

网友:
好的,谢谢,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