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EVC下怎么显示.JPG格式的图片?

楼主:
请问各位高手,在EVC下显示.JPG格式的图片要怎么做啊?因为.BMP格式的图片太占内存了.(用API做的)

网友:
JPG的话,建议您用.NET吧。

网友:
这个好多人问过了,自己搜下eeworld的月经贴吧,网上有人实现了一个可显示函数,不占多少内存那种。下来研究下。

网友:
谢谢各位指点,我找找!~~

网友:
下面是在网上找的代码,可是不知为什么报这样的错误?
Mywork.obj : error LNK2019: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__imp__OleLoadPicture referenced in function "long __cdecl ShowPic(char *,struct HWND__ *,int,int)" (?ShowPic@@YAJPADPAUHWND__@@HH@Z)
Mywork.obj : error LNK200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_IID_IPicture
Mywork.obj : error LNK2019: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__imp__CreateStreamOnHGlobal referenced in function "long __cdecl ShowPic(char *,struct HWND__ *,int,int)" (?ShowPic@@YAJPADPAUHWND__@@HH@Z)
emulatorDbg/Mywork.exe : fatal error LNK1120: 3 unresolved externals

//   lpstrFile:文件名(最好是包含路径在内)
//   hWnd
//   nScrWidth:输出图片的宽度
//   nScrHeight:输出图片的高度
//   nScrWidth、nScrHeight是输出图片的实际大小,换而言之是指缩放后的尺寸
HRESULT  ShowPic(char *lpstrFile,HWND hWnd,int nScrWidth,int nScrHeight)
{
    HDC   hDC_Temp=GetDC(hWnd);

    IPicture   *pPic;
    IStream    *pStm;
//    AfxOleInit();
    BOOL   bResult;
    HANDLE   hFile=NULL;
//    DWORD   dwFileSize,dwByteRead;
        LONG  dwFileSize;
        DWORD dwByteRead;
   //打开硬盘中的图形文件
    hFile=CreateFile(_T("lpstrFile"),GENERIC_READ,FILE_SHARE_READ,NULL,OPEN_EXISTING,FILE_ATTRIBUTE_NORMAL,NULL);
    if(hFile!=NULL)//INVALID_HANDLE_value)
       {
         dwFileSize=GetFileSize(hFile,NULL);//获取文件字节数
         if(dwFileSize==0xFFFFFFFF)
         return   E_FAIL;
       }
    else   return   E_FAIL;

//分配全局存储空间
   HGLOBAL   hGlobal = GlobalAlloc(GMEM_MOVEABLE, dwFileSize);
   LPVOID    pvData  = NULL;
   if(hGlobal == NULL)
   return  E_FAIL;
   if((pvData = GlobalLock(hGlobal)) == NULL)//锁定分配内存块
   return  E_FAIL;
   ReadFile(hFile,pvData,dwFileSize,&dwByteRead,NULL);//把文件读入内存缓冲区
   GlobalUnlock(hGlobal);
   CreateStreamOnHGlobal(hGlobal,   TRUE,   &pStm);
//装入图形文件
   bResult=OleLoadPicture(pStm,dwFileSize,TRUE,IID_IPicture,(LPVOID*)&pPic);
//   (LPSTREAM lpstream, LONG lSize, BOOL fRunmode,REFIID riid, LPVOID FAR* lplpvObj);  REFIID riid//创建的Com对象的接口标识符
   if(FAILED(bResult))
   return   E_FAIL;
   OLE_XSIZE_HIMETRIC   hmWidth;//图片的真实宽度
   OLE_YSIZE_HIMETRIC   hmHeight;//图片的真实高度
   pPic->get_Width(&hmWidth);
   pPic->get_Height(&hmHeight);
//将图形输出到屏幕上(有点像BitBlt)
  bResult=pPic->Render(hDC_Temp,0,0,nScrWidth,nScrHeight,0,hmHeight,hmWidth,-hmHeight,NULL);
  pPic->Release();
  CloseHandle(hFile);//关闭打开的文件
  if(SUCCEEDED(bResult))     return   S_OK;
  else  return   E_FAIL;
}

网友:
请问这个错误要怎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