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vxworks下路由失败原因

楼主:
 在App中直接调用arpResolve函数对某个IP地址进行地址解析,输出log:
arpresolve: lookup failed(resource shortage or network configuration error—check netmask)
但是这个IP地址却可以ping通.

测试配置:
   板卡和PC机通过Cisco交换机连接,在板卡直接Ping PC机,此时可以Ping通.但是板卡上的App调用arpResolve函数,对
PC机IP进行地址解析,却输出了:
  arpresolve: lookup failed(resource shortage or network configuration error—check netmask).
  板卡IP地址和PC机IP地址处于同一个VLAN内.

网友:
接分是王道!

网友: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boot启动到网络下载版本时。
Boot Location [0:Net,1:Flash] : 0
Client IP [0:bootp]           : 2.2.1.22
Netmask                       : 255.255.0.0
Server IP [0:bootp]           : 2.2.2.22
Gateway IP                    : 2.2.2.22
FTP User                      : aaa
FTP Password                  :
Boot Path                     : xxxxx
Enable Password               :
Serial Number                 : xxxx
0x3f37312c (tBoot): arpresolve: lookup failed (resource shortage or
network configuration error -- check netmask)

网友:
没有遇到过,帮你顶起。

网友:
Client IP [0:bootp]          : 2.2.1.22
和Gateway IP                    : 2.2.2.22
应该是一个网段吧?
否则client不能到达网关的。

网友:
首先要弄清楚,你的板卡和pc机的ip在同个网段内吗?
arpShow看看有pc机mac地址表项吗?

网友:
接个hub试试?

网友:
不影响使用的话,不用管,一般受到ARP攻击时就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