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的挑战,wince实现一键关闭当前应用程序,相当于alt ...

楼主(2008-10-25):
高手的挑战,wince实现一键关闭当前应用程序,相当于alt+f4
如题,设备上有一个键,无论我当前运行什么程序,按一下就退出了。相当于 windows 的ALT+F4,
请高手给出思路,或其它,感激不尽。
PS:不是在应用程序里写代码
wince
windows
应用程序
WindowCE

网友A:
只要找到窗口句柄,
然后发送WM_CLOSE就可以了吧。
为什么不用应用程序?难道是要求在驱动里实现?

网友B:
你是做系统的吗?如果你直接定制系统的话有办法。直接拿到当前窗体的句柄,然后TERMINATE掉就OK。如果不是,那肯定是没办法。

网友C:
可以分为两类来处理:
1) 应用有源代码(自己写的):通过处理自定义消息来退出,这样比较保险一些
2) 应用无源代码的:可能会有问题,结束线程的TERMINATE可能也结束不了。当然一类都可能结束的,我知道的一种情况是应用运行了一个优先级较高的线程时,会导致无法完成结束应用。

网友D:
keybd_event(alt+f4)

网友E:
任务管理器的代码网上有的,其实就是向一个进程中所有窗口发退出消息,如果一段时间没有退出,就终止线程。
加上获取顶层窗口的代码,这个功能就完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