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天雪地裸身跪求——一一个507kHz的正弦或方波

楼主:
在做一个实验项目

其中要用507kHz的无线通信

可是信号发生一直不好

本来是用反相器,波形有点三角,频率配的还不错

可是一进模拟开关就萎了

所以再求一个电路能发生507kHz阿

学长说用锁相环+晶振呐,能这样最好啊。。

本人模电学的很烂很烂,希望能附图,详细一些,用什么multisim模拟过得最好。。不胜感激

网友A:
尝试使用单片机写个程序来实现这个?avr最高可以实现foc/2的方波

网友B:
507K频率不大,如果方波的话直接用单片机或CPLD做很容易,正弦波用单片机就相对比较麻烦,那最好用锁相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尝试使用单片机写个程序来实现这个?avr最高可以实现foc/2的方波

用得是51单片机啊

至多500k的方波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507K频率不大,如果方波的话直接用单片机或CPLD做很容易,正弦波用单片机就相对比较麻烦,那最好用锁相环吧

放图啊

具体怎么用啊??

网友:
我用cpld做过一个信号源,就是噪声方面不理想。

网友:
51单片机也不至于那么不济吧?其实某些类型的51也是可以速度很快的。

网友:
先发张裸照先

网友:
用T0(P1.0),高速的的51

网友:
我晕!你用常规的中波谐振不就搞定了,一个谐振就完成.
一般通信书中的最前面几页就有(初级以下的,好象中学生的当中也有吧)
图没有办法贴了!
一个中频管(9015就行了)+LC谐振电路(不会这也不知道吧!用一个中频变压器+谐振电容(几十P左右))就行了,如果Q值想高些,自己操作下!
信号应该是很好的,与Q值相关

网友:
给楼主个建议, 类似单片机8051+si4133(换个型号)+晶振,的电路可以解决吧,楼主查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