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CE
求高手点拨 Wince 中实现Tracert?

楼主(2008-06-27):
求高手点拨 Wince 中实现Tracert?
在Wince中可以用哪种方法来实现Tracert?
有代码的话,发我一份学习下,谢谢。
学习

网友A:
你看看serial初始化那块吧 这个不要自己写了 特定的BSP都会给你一个debug口的? 至于具体是哪个 你可以看文挡
如果没有文档 那就看BSP里面的串口初始化代码? 看是选定的哪个串口

网友B:
有代码的,直接从RETAILMSG或者DEBUGMSG跟踪进去,就会看到最终的串口代码。

网友C:
建议你直接搜索vc的实现代码,我见过,肯定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