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HOW的IMediaSample接口如何使用

楼主:
想得到DSHOW的IMediaSample接口的数据,如何做?

网友:
买本书看看吧。

网友:
IMediaSample如何与IGraphBuilder、IMediaControl等建立关联?

播放功能已经实现,现在想得到数据研究一下。

网友:
IMediaSample和IGraphBuilder、IMediaControl等不是一个层面上的东西,只能在filter内部使用。

网友:
去多媒体的板块问吧。

IMediaSample应该是开发source filter等才用到的。

普通的应用不应该得到多媒体的内部数据的。

网友A:
LZ想得到IMediaSample做什么用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去多媒体的板块问吧。

IMediaSample应该是开发source filter等才用到的。

普通的应用不应该得到多媒体的内部数据的。

好的!

看来是我对IMediaSample的理解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想得到IMediaSample做什么用呢?

我用DS做了一个MP3播放器,想实现像PC上播放器的一个功能。
就是声音波形的显示,但不知道如何才能拿到此数据。

请DX指点,如何做?最好有示例代码,多谢!

网友:
这些都在底层的库中实现,lz想要得到,我说下,真的很难,曾经尝试过,但是没有成功,如果楼主成功的话,可以发个帖子,我来顶下,根源就是,微软对源码库的封闭。

网友:
自己写个Renderer Filters或Transform Filters,用在filter的连接中,就能得到上一个filter传过来的IMediaSample接口的数据.
比如写一个Renderer,继承CBaseVideoRenderer,你需要重写DoRenderSample,这个函数的参数就是IMediaSample*.

网友:
写个简单的transform filter,通过IMediaSample拿到数据,同时不要破坏之前的filter grap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