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SM11.14问题请教

楼主:
在看完GSM11.14这标准之后,有几个问题不是很明白,想请教论坛高手:
1 SIM卡的呼叫控制和SIM卡的MO短消息控制与主动式SIM卡里的Setup Call,Send SMS这两个命令有没有什么关系???
2 下载数据到SIM卡指的是下载什么数据,可否帮忙举几个现实中较直观的例子帮助理解
3 事件下载不大理解,看了好几遍还是不知道在讲什么东西

就上面三个问题,先谢谢了:)

网友:
你问的恰好是我不太懂的一块

sim卡呼叫控制call control,是指手机在拔号码的时候,要通过envelope指令给sim一个信息,如果sim卡返回9000表明允许手机呼叫,否则可能是其他的情况。

sms control与call control类似。

而setup call和send sms分别是sim卡主动呼叫和发送短信,这两点是有差别的。

下载数据我也不太明白是指哪一块,sim卡有几种分类,有支持ota的,有支持wib的,ota卡我接触过,但是如何下载这一块我也不懂,前公司这一块由别人管,通过ota下载可以修改stk菜单。

事件下载估计是3G上用的多。2G上一般不提event,3g上经常遇到什么event list。

比如Data available之类的。

相对于这一块,我更熟悉的是基本stk那一块,比如如何在sim卡上做短信群发之类。

网友:
讨论这个不用给分,我一直想在这方面和大家交流,好不容易懂了一点,不复习就会全忘光的,现在就已经一年不做sim卡了。

网友:
嘿嘿,我只是想表示一下我有多感谢你。没想到别的办法,就想到给分了。

网友:
我主要是做这一方面的测试,所以对于底层的东西了解不是太多,主要还是希望多了解一些应用层方面的东西。之前在你的指点下对底层一点的东西有了点了解后再看上面一点的东西就更清晰了

网友:
我也在复习SIM卡知识,不过是从7816-123开始的,现在准备将一个sim的cos移植到软仿真上,通过仿真读卡器与之交互。

网友:
楼上是要把COS移植到WINDOWS平台来做软仿真?

网友:
对呀,俺现在一年不做sim卡,手太痒了,本来已经调通了,就用的socket编程,不过移植起来太麻烦,所以重新考虑呢。

楼上的你做过几年了?

网友:
我用读卡器读SIM卡业务表,读出来的APDU是这样的:00 00 03 FF 90 00
高手帮忙解读下,FF这个参数不是很理解,谢谢啦:)

网友:
没人回答吗???我上网找了好久没找到答案,为什么才读出一个字节的内容,不是最少要两个字节吗??而且我这张卡的EFPhase的内容是03的

网友:
最近在做TD-SCDMA,了解了一下,下载数据这块,我觉得主要是指USIM的。USIM除了兼容老式SIM标准之外,还增加了BIP通道,用于和基站交互数据和下载。USIM可以兼容STK应用,同时还支持多个虚拟通道和多应用功能。

网友:
FF就是对应的几个功能全支持,怎么了?

网友:
我看协议上这个文件最少得有两个字节,这里才一个字节

网友:
赫赫,主动命令和数据下载只是对话的发起者不同而已,本质是一样的,由于gsm11.11的对话命令都是由me发起的,这显然会限制stk应用,所以在gsm11.14中引入了主动命令这个概念,所谓主动命令就是由sim发起的对话命令,Setup Call,Send SMS 都属于主动命令哦,主动命令的过程是这样进行的,当前一次对话sim返回状态字为90 00时,由于sim卡需要主动发起一次stk对话,所以就用91 xx状态字来代替正常的90 00,意思是告诉me,我这里有个stk对话需要进行,至于具体要干什么呢,me发出fetch命令,从sim中取回xx字节看看就知道咯,然后me会将执行结果通过Terminal response命令回送给sim,这次stk对话就完成了。

数据下载是me发起的stk对话命令,和其它普通命令一样(诸如选择文件之类)。

网友:
   一个STK命令过程就是从卡片对某指令回复91 XX指令,引发手机执行Fetch指令获得STK数据(这些数据就是STK命令数据,不同的命令,其内容就不一样,但都是BER-TLV结构)执行,并最终将执行结果以Terminal Response指令返回的过程,这就完成了一个STK命令过程,假如还有其他的STK命令,则继续回91 XX给手机则可发起新的STK会话,否则回90 00结束STK会话.这个过程可以是在手机上创建基础菜单(SETUP MENU),显示一个List(SELECT ITEM),显示一段文字(DISPLAY TEXT),获得键盘输入(GET INPUT)等等。
  STK应用正是利用在Terminal Response的时候回复91 XX引发另外的一个Fetch的方式,触发系列的STK单元过程,把这些基础过程的界面和数据组织起来就形成了STK应用。而Terminal Profile指令和Envelope指令则保证了STK过程的数据下发和触发源。

网友:
受益匪浅~
最近刚刚接触到gsm11.11和11.14   看的眼花
谁有更好的中文资料呢

网友:
  中文没好资料,只能啃E文了,要读SIM卡里的文件包括STK应用交互,主要看GSM11.11、GSM11.14和SIO 7816-3。
GSM11.11对应的中文规范是YD/T 910.1-1997和YD/T 1025-1999,GSM11.14对应的中文规范是YD/T 1041-2000,SIO 7816-3对应的中文规范是GBT 16649[1].3-2006。不过还是建议看英文,中文标准的描述比较难看懂。
  本公司现在正在打造一个开放的STK应用平台,用户可以自主运营自己的STK应用,包括空中下载服务器,有机会一起合作。

网友:
请教16楼
贵公司开放的STK应用平台主要是为哪些用户开放的?用户在上面可以使用什么功能,可不可以描述具体一些?

网友:
科技疯狂的肌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