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移植WinCE内核映像和导出SDK

楼主:
由于我师姐用的是Linux操作系统,ARM开发板上装的是Linux内核。我用的是WinCE操作系统,我要把WinCE内核映像移植到开发板上,我们用的是同一个开发板。请敬高人:我该怎么做?是不是把内核映像移植到开发板后,才能导出目标平台的SDK?谢谢!

网友:
最差的程度就是看看bootloader的装载和启动地址等,看看需不需要修改,然后烧写eboot,再烧写镜像就可以。一般的开发板都同时支持wince和linux的烧写步骤的,问你师姐是哪家的开发板,找找说明手册。照着做一般都ok的。
sdk在PB里面就可以导出,跟硬件没有关系。。。。
元旦快乐。

网友:
看看ARM芯片是哪款把,WinCE支持可是非常有限的。

网友:
最关键是你们的开发板有没有OEM厂家提供的WINCE BSP,不然我想你们自己做的话,会很困难.如果有的话
那移值起来还是不麻烦的.

网友:
我的开发板是ARM920T核的EP9315,厂家没提供WinCE下的BSP,我们从网上下了一个EP9315的BSP。

网友:
网上下载的,不一定能用!要仔细分析BSP中的内容,与硬件配置相关的。因为各个开发板是不一样的,一些地址的分配肯定不相同。

网友:
同意楼上的观点,厂家的BSP,绝对不是考上就能用的。如果没有厂家的DATASHEET那基本上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网友:
我问过了,厂家的WinCE下的技术资料没有,我在网上下了一个EP9315的pdf文件,我能不能根据上面的地址修改下载的EP931x的eboot文件。我们下的是EP931x的BSP,适用于EP9312、EP9315等。

网友:
因为除了CPU的差别外,板上其它硬件也有一定的差别,会影响BSP的内容。
所以只有CPU手册是不行的,板子的原理图至少应该有的,要修改的内容可能会比较多、也可能没有,要具体对待。

网友:
第一步,弄清楚你拿到的班子的硬件内存分布,可根据厂家提供的手册(参考linux部分就行,硬件的内存地址是一样的,这些地址就是你应该关注的)
看看系统的bootloader的跳转地址,一般串口输出。必须保证bootloader能跑起来。。。串口能看到调试信息logo
第二步,对于wince bootloader的跳转地址就应该是eboot的地址,所以eboot应该烧写到这个位置。。。。
第三步,eboot跑起来以后,看看eboot的地址参数(网上下到的bsp,还要相应的手册,然后看看内存分布中的wince地址。。。。呵呵这个会看吧,对bsp全文搜索,一般能找到几个文件,仔细看看那个是配置的 )软后在pb中重新编译(相应的bsp)生成新的eboot镜像,烧到板子,再将nk镜像烧到eboot中的对应地址就可以了,呵呵慢慢来吧。。。。。。思路是最终要的,,,还有就是一些常规的调试技巧了

网友:
开发板的Linux内核,开发商已烧好了,所以在用户手册中没有提供bootloader的跳转地址、内存地址等与硬件平台相关的资料,他们只给了主板H9315C的硬件描述,如何安装交叉编译工具、Linux内核的配置及编译、在Linux上开发应用程序等。这些对我似乎没什么用。

网友:
如果没有开发商提供的BSP,而且没有什麽资料的话,实在是太难了,现在要么换个开发板,要么请求导师换个题目,要不然真的够呛啊

网友A:
9楼的大侠,请问能够把Eboot.bin和Nk.bin烧到同一个地址吗?我也是遇到了该下的全部下了但是Wince启动不起来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9楼的大侠,请问能够把Eboot.bin和Nk.bin烧到同一个地址吗?我也是遇到了该下的全部下了但是Wince启动不起来的问题。

楼上的把Eboot.bin和NK.bin烧到同一个地址?为什么?还有为什么不烧写Eboot.nb0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