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转232 232再转usb的相关问题

楼主(2008-01-10):
485转232 232再转usb的相关问题
我有个设备上面是485接口 我要通过232口对它发送命令以及读取信息,通过vb的mscomm控件实现,问题是有的机器没有串口,如果接入一个usb口转232的设备的话,原来的程序还能不能用,转换后试过没有成功的,我要通过usb应该怎样实现呢?大家给个好的方案。
问题
程序
接口

网友A:
如果直接485转usb编程麻烦么

网友B:
用南京沁恒电子有限公司,CH系列先用USB转RS232->再转485

网友C:
还要看你的485接口用的什么芯片,如果上面的脚有特殊的控制信号,你还要对照手册,做合理的设置。否则485不能够正常的工作。其他的可以直接买设备来进行转换,一般不会有什么问题

网友D:
usb转232, 232转485,都是现成的东东,接上就可以用

网友E:
接上那个usb口转232的设备后,在设备管理器里设置好它映射出的串口号,然后在你的应用程序中选择相应的串口号。

网友F:
串口转换成usb后我原来的读写串口的程序不受影响吧

网友G:
市面上绝大部分USB转232没有流控,接RS232转RS485转换器基本都不好用,找一些全信号的USB转232转换器

网友H(2008-05-01):
我也想知道,正在找這方面的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