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一个程序的问题请教大家,谢谢!

楼主:
我在keil软件里编了一个程序,通过此软件编译连接是好的,无错误,无警告。但当我把它放到仿真器软件里时编译的时候就有错误了,这是怎么一回事?应该如何解决它。以下是那个软件以及仿真软件提示的错误,请大家给我指点一下了,谢谢!
//===================================================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
//========================================================
void main(void)
{
  init_mcu();
  while(1)
  {
  display();
  Delay(200);
  check_key();
  chuli();
  do_deed();
  Delay(200);
  }
}
//****************************************************

//=====================================================
void int_0(void) interrupt 0 using 1
{
        flag++;
        switch(flag%5)
        {
        case 2: ind0 = P1_0;  ind1 = P1_1;  ind2 = P1_2;  ind3 = P1_3; break;
        case 3: ind4 = P1_0;  ind5 = P1_1;  ind6 = P1_2;  ind7 = P1_3; break;
        case 4: ind8 = P1_0;  ind9 = P1_1;  ind10= P1_2;  ind11= P1_3; break;
        case 0: ind12= P1_0;  ind13= P1_1;  ind14= P1_2;  ind15= P1_3; break;
        default: ;
        }
        if(flag==5) flag=0;
}
//****************************************************

//====================================================
void init_mcu(void)
{
  P1  = 0xff;
  P3  = 0xff;
  EA  = 1;
  EX0 = 1;
  PX0 = 1;
  IE0 = 1;
}
//********************************************************

//===================================================
unsigned char check_key(void)
{
        if((P3_0==0)||(P3_1==0))  keys=3;
        else
        {
                if(P3_1==0)  keys=2;
                if(P3_0==0)  keys=1;
        }
        return keys;
}
//****************************************************

//====================================================
void display(void)
{
  END = 0;
  Delay(200);
  IICSendhead();
  IICSendByte(instr1);
  IICSendByte(instr2);
  Delay(200);
  END = 1;
}
//****************************************************

//====================================================
void displaytt(unsigned char c)
{
  unsigned char t1,t2;
  t1=c;
  t2=c<<4;
  ind1=t1+t2;
  ind2=t1+t2;
  END = 0;
  Delay(200);
  IICSendhead();
  IICSendByte(ind1);
  IICSendByte(ind2);
  Delay(200);
  END = 1;
}
//****************************************************

//====================================================
void chuli(void)
{
switch(keys)
        {
        case 3:  displaytt(3);  break;
        case 2:         displaytt(2);  break;
        case 1:  displaytt(1);  break;
        default: ; break;
        }
}
//****************************************************

//====================================================
void do_deed(void)
{
    switch(keys)
        {
        case 3:  P3_7=1;  P3_5=1; break;
        case 2:         P3_7=1;  P3_5=0; break;
        case 1:  P3_7=0;  P3_5=1; break;
        default: P3_7=0;  P3_5=0; break;
        }
}
//****************************************************
//========向MC14499写小数点位=========================
void IICSendhead(void)
{
   unsigned char i;
   for(i=0;i<4;i++)
   {
           SCL=0;
           SCL=0;
           SDA=1;
           SCL=1;
           SCL=1;
           }
}
//****************************************************
//========向IIC总线写数据=============================
void IICSendByte(unsigned char sendbyte)
{
        unsigned char data j=8;
        for(;j>0;j--)
   {
           SCL=0;
           sendbyte<<=1;
           SDA=CY;
           SCL=1;
   }
        SCL=0;
}
//****************************************************
//======一个简单延时程序==============================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DelayCount)
{
    while(DelayCount--);
}
提示的错误如下:
can't open file "AT892051.H"
CS.C(29): error C202: 'P1_0': undefined identifier
CS.C(29): error C202: 'P1_1': undefined identifier
CS.C(29): error C202: 'P1_2': undefined identifier
CS.C(29): error C202: 'P1_3': undefined identifier
CS.C(30): error C202: 'P1_0': undefined identifier
CS.C(30): error C202: 'P1_1': undefined identifier
CS.C(30): error C202: 'P1_2': undefined identifier
CS.C(30): error C202: 'P1_3': undefined identifier
CS.C(42): error C202: 'P1': undefined identifier
CS.C(43): error C202: 'P3': undefined identifier
CS.C(44): error C202: 'EA': undefined identifier
CS.C(45): error C202: 'EX0': undefined identifier
CS.C(46): error C202: 'PX0': undefined identifier
CS.C(47): error C202: 'IE0': undefined identifier
CS.C(31): error C202: 'P1_0': undefined identifier
CS.C(31): error C202: 'P1_1': undefined identifier
CS.C(31): error C202: 'P1_2': undefined identifier
CS.C(31): error C202: 'P1_3': undefined identifier
CS.C(32): error C202: 'P1_0': undefined identifier
CS.C(32): error C202: 'P1_1': undefined identifier
CS.C(32): error C202: 'P1_2': undefined identifier
CS.C(32): error C202: 'P1_3': undefined identifier
CS.C(42): error C202: 'P1': undefined identifier
CS.C(43): error C202: 'P3': undefined identifier
CS.C(54): error C202: 'P3_0': undefined identifier
CS.C(57): error C202: 'P3_1': undefined identifier
CS.C(58): error C202: 'P3_0': undefined identifier
CS.C(113): error C202: 'P3_7': undefined identifier
CS.C(113): error C202: 'P3_5': undefined identifier
CS.C(114): error C202: 'P3_7': undefined identifier
CS.C(114): error C202: 'P3_5': undefined identifier
CS.C(115): error C202: 'P3_7': undefined identifier
CS.C(115): error C202: 'P3_5': undefined identifier
CS.C(116): error C202: 'P3_7': undefined identifier
CS.C(116): error C202: 'P3_5': undefined identifier
CS.C(142): error C202: 'CY': undefined identifier

网友:
can't open file "AT892051.H"
查看一下这个文件所在的位置,是不是在你的工作目录下。

CS.C(29): error C202: 'P1_0': undefined identifier
CS.C(29): error C202: 'P1_1': undefined identifier
CS.C(29): error C202: 'P1_2': undefined identifier
CS.C(29): error C202: 'P1_3': undefined identifier
CS.C(30): error C202: 'P1_0': undefined identifier
CS.C(30): error C202: 'P1_1': undefined identifier
CS.C(30): error C202: 'P1_2': undefined identifier
CS.C(30): error C202: 'P1_3': undefined identifier
....
这些定义应该都在AT892051.H文件里申明的

网友:
“但当我把它放到仿真器软件里时编译的时候就有错误了”
是你的仿真器的头文件位置未能指定正确

网友:
仿真器的头文件位置怎样能指定正确?
谢谢!

网友:
和项目放在同一目录下,在工程中add进来

网友:
你在“#include ”中定义了比如'P3_7'之类的吗?你只要包涵就可以了,要包涵 ,你就必须要自己写,你写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