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新的platform后编译问题,请问怎么解决

楼主(2008-06-13):
构建新的platform后编译问题,请问怎么解决
我用了SMDK2410生成了一个新的平台,编译运行都没有问题,我把Public和Platform添加到SMDK2410文件夹下面,并相应的改了dir和source文件,但是再编译出现了下面这个问题,请问是怎么回事啊。
don't know how to make "c:\......\s3c2410x_lcd.def"原来都没有问题的,就是把public加到smdk2410里面后出现的
文件夹
PUBLIC
source

网友A:
"public加到smdk2410里面"???
win ce是根据目录结构和编译命令文件来编译的,是不是目录搞错了

网友B:
同意楼上的说法。

网友C:
你可以进入dos环境在"c:\......\s3c2410x_lcd.def"所指的目录下用Build -c命令编译

网友D:
似乎SMDK2410文件夹放在platform目录下

网友E:
将s3c2410x_lcd.def拷贝到你驱动的目录下,看看SOURCE文件里面指定的s3c2410x_lcd.def路径

网友F:
先把s3c2410x_lcd.def找到再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