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Wince中SDK的编译问题

楼主:
各位大哥大姐好,小弟初学Wince,有很多不明,昨日编译SDK就出了问题,请看如下显示:
Committing database changes
Creating 'required' feature
Adding required files

Committing database changes
Rolling sysgen'ed headers and libs
    Samsung smdk2440: ARMV4I_Release
Error: This build configuration has not been sysgen'ed
Error adding sysgen'ed headers and libs
Error rolling toolkit-specific files

请问这是几个什么问题,这几个问题又怎样解决呢?
无胜感激

网友:
先执行sysgen,然后configure sdk,再build sdk

网友:
你好,这些步骤我都做过,但是到了build sdk时就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
看显示的信息是头文件/库文件没有先编译?是什么意思?那个地方没配置好?看看书,看看别人怎么一步步弄的,这些应该很成熟的.

网友:
不知道你的sdk都需要配置些什么?一般情况下

先执行sysgen(debug和release版,若有emulator还要编译两个),然后是newsdk、configure sdk、build sdk。
确认前面都没有问题,有的时候重新把你的sdk选项选择几次,build几次就成功了(这是真的,我就是这样)。

引用 网友A:
先执行sysgen,然后configure sdk,再build sdk

网友:
谢谢楼上各位的指导,但是我仍然没有成功,在点击build sdk时会有提示“It is recommended that you build a run-time image before building an SDK. otherwise the build process for your SDK might not succeed. Do you want to continue?"

然后在build sdk时仍然出现楼上出现的问题:
Committing database changes
Creating 'required' feature
Adding required files

Committing database changes
Rolling sysgen'ed headers and libs
    Samsung smdk2440: ARMV4I_Release
Error: This build configuration has not been sysgen'ed
Error adding sysgen'ed headers and libs
Error rolling toolkit-specific files

本人绝对是按照流程来build SDK的,不知道是否是哪里的配置出了问题,还请各位高手帮助,谢谢

网友:
可能是有什么东西没有加入。

建议你全部缺省建一个psb看能否成功

网友:
先执行sysgen,然后configure sdk,再build sdk

我也这么做了,还是不成功

仍然是
Committing database changes
Creating 'required' feature
Adding required files

Committing database changes
Rolling sysgen'ed headers and libs
    AMD Geode: x86_Debug
Error: This build configuration has not been sysgen'ed
Error adding sysgen'ed headers and libs
Error rolling toolkit-specific files

MSI file construction completed.  3 error(s), 0 warning(s).

网友:
我前几天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搞了两天终于弄好了.

在configuer SDK时,选项CPU中的设置需要与Select Active Configuration中的设置一致

网友:
参看:http://blog.mcuol.com/User/iwillbeback008/Article/8172_1.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