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到开发板后下一步怎么办

楼主:
参加了嵌入式竞赛。拿到了板子。
芯片是2440的,板上就看到一个usb口,一个sd卡读卡口。另外还有一个jtag头,有并口和串口还配了一个8芯排线。除了数据手册什么资料都没有了。
现在不知道怎么和pc相连了,网口都没有,jtag头和板子也是分离的,排线的一端还是铜线,貌似要自己焊到板子上面才能调试?
pc端应该用什么软件开发呢?现在bootloader也要自己搞,要怎么下载呢。理论上说比赛不能使用盗版软件

网友A:
竞赛的题目是什么?你要做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竞赛的题目是什么?你要做什么?

同问

不会让你搞系统吧

网友:
就是实现个多功能的车载终端。功能自己定,我定的是红外线防盗,摄像头提示倒车什么的。肯定要跑操作系统啊。但是它什么底层软件都没给就给了数据手册

网友:
下载ActiveSync 4.5

搭建开发环境

网友:
首先,进行需求分析,明白要做什么,在手头现有的资源下有没有可能实现?

这个清楚了的话,剩下的工作无非包括:修改硬件,修改2440 BSP,做上层应用程序

网友:
要做什么是知道的,现在只想能把基本流程搞明白,能加载系统。bsp没有给我们提供啊,要去三星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