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摄像头采集的数据在屏幕上显示?

楼主:
在WINCE 5.0的系统上,驱动好了摄像头和LCD屏幕,现在要写一个小的软件,在屏幕上实时的显示一下摄像头采集的图像,这个软件该怎么写?
我初步的想法是,向流接口一样,打开并读取摄像头数据,在把这个数据送到LCD对应的framebuffer里面...

网友A:
你都有想法了,就去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都有想法了,就去做。

网友:
你先试下,有问题再贴

网友:
这方法应该可行的,不过可能要多考虑一些性能方面的问题
以前有项目就是这样做的

网友:
引用楼主 ddoeddoe 的帖子:
在WINCE 5.0的系统上,驱动好了摄像头和LCD屏幕,现在要写一个小的软件,在屏幕上实时的显示一下摄像头采集的图像,这个软件该怎么写?
我初步的想法是,向流接口一样,打开并读取摄像头数据,在把这个数据送到LCD对应的framebuffer里面...

其实现在已经有例子了,有应用程序的。

网友:
我也马上就要弄摄像头的东西了,不过现在先再搞其他的东西,前段时间看了哈相关的东西!

网友:
1.一个摄像头
2.一个CVBS转YCbCr之类数字视频的chip exp:SAA7113
3.你的ARM之类的cpu支持解码视频信号有vedio port去支持。
3.1 driver 软件
3.2 app 软件
4.输出的屏幕。

网友:
基本上就是这样,三星自带的摄像头浏览程序实际是在driver中把数据填到framebuffer中的,
app只是起了一个开关作用.用app读出来再填到framebuffer中也可以,注意限制一下帧率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