脆求高手指点CoCreateInstance

楼主(2008-02-01):
脆求高手指点CoCreateInstance
各位高手:我在EVC下写了一个显示JPG图片的程序,可是在调用CoCreateInstance时总是失败,脆求高手指点啊!
IImagingFactory *pImageFactory = NULL;
IImage *pImage = NULL;
CoInitializeEx(NULL,COINIT_MULTITHREADED);
if(SUCCEEDED(CoCreateInstance(CLSID_ImagingFactory,
NULL,
CLSCTX_INPROC_SERVER,
IID_IImagingFactory,
(void **)&pImageFactory)))
转自Tony嵌入式,原文地址:http://www.cevx.com/bbs/dispbbs.asp?boardid=28&id=11642&star=1&page=1
void

网友A:
用GetLastError()看看是什么错误?

网友B:
没有错误,就是调用if(SUCCEEDED(CoCreateInstance(CLSID_ImagingFactory,
NULL,
CLSCTX_INPROC_SERVER,
IID_IImagingFactory,
(void **)&pImageFactory)))
{
~~~~~~~~~~~~~~~~~~~~~~~~~~~~~~
}
不成功。CoInitializeEx(NULL,COINIT_MULTITHREADED);能正确返回。可是一调用CoCreateInstance这个就不能进入{~~}内执行。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C:
请问使用CoCreateInstance有没有什么地方要特别注意?
#include
#include
#pragma comment (lib,"Ole32.lib")
这是我的包括文件。

网友D(2008-03-21):
同样的错误, 在调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