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把32MRAM换成64MRAM,uboot和kernel的配置要做那些修改???

楼主:
我试图把32M RAM 换成 64M RAM,结果修改了uboot后,出现了个很怪异的问题,kernel能正常启动,但是一运行程序就会当掉,错误好象是有关内存引用方面的,不晓得怎么回事哦,希望大侠帮帮忙啊?SDRAM的配置如下:
110 #define CONFIG_NR_DRAM_BANKS    1               /* we have 1 bank of DRAM */
111 #define PHYS_SDRAM_1            0x60000000      /* SDRAM Bank #1 */
113 #define PHYS_SDRAM_1_SIZE       0x04000000      /*64M*/
115 #define RAS_LATENCY             0x203           /* Program RAS/CAS latency */
117 #define SDRAM_CONFIG_VALUE      0x4480          /* set SDRAM config register */
118 #define SDRAM_MODE              0x60040000      /* this is sdram Mode registers */
120 #define DDRC_CONFIG_VALUE       0x00000884      /* set DDRC config register */
121 #define DDR_EXTEND_MODE                 0xf0001000      /* Program the Extend Mode Register */
122 #define DDR_MODE_REGISTER1              0xf0242000      /* Program the Mode registers1 */
123 #define DDR_MODE_REGISTER2              0xf0042000      /* Program the Mode registers2 */

网友:
32变64也得看是什么地方变的吧,对比一下RAM的芯片手册看看两着的差别就直待应该改哪里了

应该是行列BLOCK的有效地址位置问题~

一般是通过对DDR SDRAM控制器的寄存器数值修改

网友:
还有哪个SDRRAM_MODE 这个值(寄存器的地址)是怎么得到哦?

网友:
接分是王道!

网友:
楼上说的有理

网友:
kernel是不是重新配置了SDRAM参数的?

网友:
try add 'mem=64M' to kernel command li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