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红绿灯互锁和特殊情况处理问题?

楼主(2008-01-05):
关于红绿灯互锁和特殊情况处理问题?
红绿灯继电器互锁:我现在的做法是将继电器1的常闭触点串联在继电器2的电源电路中;继电器2的常闭触点串联在继电器1的电源电路中
在正常情况下,红、绿两灯按正常状态,依次亮灭,继电器控制电路完全正常
如果当红绿两灯同时点亮的时候,由于继电器互锁就会保持一个灯常亮,问题也就在这里:现在想设计成红绿平时能做到状态互锁,当红绿两灯都亮的时候,通过额外的继电器能做到红绿两灯都灭,黄灯亮起来。
谢谢指点
继电器

网友A:
mark,看的马虎,没看明白。有原理图截图,需求列表,状态真值表吗?

网友B:
现在想设计成红绿平时能做到状态互锁,当红绿两灯都亮的时候,通过额外的继电器能做到红绿两灯都灭,黄灯亮起来。
首先,
你的红绿两灯是不可能同时都亮起来的。。。
所以,如果要在这样的关系上加黄灯,那黄灯在正确的工作逻辑上是永远不会亮
除非是故障情况
如果继电器1,2还有多余的触点的话,那么,加一个继电器3
1,2里接出一个与关系,用来在同时接通的情况下,打开继电器3
继电器三,自锁,并断开1,2控制的受控线路的总输入。并且连上一个开关量的黄灯
呵呵

网友C(2008-04-30):
没遇到过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