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通讯校验问题,在线等待,急急急!!!

楼主(2008-07-03):
串口通讯校验问题,在线等待,急急急!!!
随机生成的6位16进制的数据,产生的校验码,怎么推算出它的计算公式???
已知的一组数据为
6位数据 校验码
1AC855 8C
524446 5B
7C6306 12
90CE32 67
BBD5E9 8C
38E29A 4B
3E0003 36
6A8F1D F3
D58651 09
132850 60
数据
在线

网友A:
自己顶一下先,怎么eeworld上面都没有高手的?

网友B:
你在设置串口的时候没有设定校验的方法吗?
输出是16进制,校验运算的时候不知道是不是按照16进制
要是推算的话,成数学游戏了,
倒是可以拿常用的检验程序试验下。呵呵

网友C:
常用一般是CRC校验。但是这样凭空猜测是不可能的。难道客户都不告诉你接口协议?那你怎么写程序啊?

网友D(2009-03-20):
用已知的校验算法去验证,
如果能从结果倒推算法,那你就太牛了。
现在不是学生了,没有功夫这么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