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那个串口(碰到的问题真多)

楼主:
串口能够写入,返回写入的数据也不为0。进入读线程函数后,WaitCommEvent却没反应。我真要晕了,模拟器是不是很不稳定,有时同一个程序在不同时间运行出现不同的问题。让我彻底无语...下面是读线程函数的内容,各位大虾看看吧。
DWORD WINAPI ReadPortThread(LPVOID lpvoid)

{ CSerial *cserial=(CSerial*)lpvoid;
  BOOL fReadState;
  DWORD dwCommModemStatus;
  DWORD dwLength;
  COMSTAT ComStat;
  DWORD dwErrorFlags;
  SetCommMask(cserial->hPort,EV_RXCHAR|EV_CTS|EV_DSR);
  while(cserial->hPort != INVALID_HANDLE_VALUE
  {//等待串口的事件发生
     if(WaitCommEvent (cserial->hPort, &dwCommModemStatus, 0))
     {SetCommMask(cserial->hPort,EV_RXCHAR|EV_CTS|EV_DSR);
      if (dwCommModemStatus & EV_RXCHAR)
       { ClearCommError(cserial->hPort,&dwErrorFlags,&ComStat);
         //cbInQue返回在串行驱动程序输入队列中的字符数
           dwLength=ComStat.cbInQue;
          if(dwLength>0)
          {//从串口读取数据
             BYTE* buf=new BYTE[256];
            fReadState=ReadFile(cserial->hPort,buf,dwLength,&dwLength,NULL);
            if(!fReadState)
             {//不能从串口读取数据
                  MessageBox(NULL,TEXT("Error in read from serial port"),TEXT("Read Error"),MB_OK);
               }
             else
             {//把数据赋值给全局变量
                cserial->strInChar=buf;
              MessageBox(NULL,cserial->strInChar,_T("BINGO"),MB_OK);
             }
             delete[] buf;
             break;
           }
       }
   }

   GetCommModemStatus (cserial->hPort, &dwCommModemStatus);

}可能是我读线程函数的调用有误吧.如果调用它的话,是直接调用吗?初次接触这些东西,所以不是很懂。麻烦大家了,谢谢!

网友:
找个例子看一下就明白了。
现在wince下的串口代码在eeworld上有很多了。
可以在帖子里搜,也可以去资源中找下载的。

再有问题再来问吧

确保你的串口有数据可以读。

网友:
   刚刚重新找了个完整的例子试了,WaitCommEvent还是没反应。我觉得应该是模拟器的问题吧,还是要拿去实体机试验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