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BENQ m23A模块在北京非常好用,外地漫游了咋不行了 ...

楼主(2008-11-29):
[求助]BENQ m23A模块在北京非常好用,外地漫游了咋不行了呢?什么卡都换过了!!!!!!
小弟用最近用M23模块在北京用AT指令
AT+CGDCONT=1,"IP","CMNET"
AT%CGPCO=1,"PAP,,",1
AT$DESTIINFO="XXX.XXX.XXX.XXX",1,3000,0
ATD*97#
之后就跟我想要的服务器完全通信正常了,用的随E行卡,开了全国漫游了
但是这设备在当天在北京什么都没动,完全正常工作,下午送到山东去,第2天通上电怎么也连不上来(5个设备都一样),(类似欠费类的问题都排除了,并且拿着卡,在当地用笔记本和手机都能上网)然后在当地又买了山东的随E行卡,也是带漫游的,还是上不来,好苦恼啊,听别人说有个什么GPRS公网IP地址要设置,可是在手册上压根没提啊,并且还发现AT+CGDCONT=1,"IP","CMNET" 里的CMNET随便写什么都能在北京拨上来,除了CMWAP.各位大哥帮忙啊啊
ip地址
GPRS
上电

网友A:
忘了说了,在山东的时候,模块能找到中国移动信号的,模块有个引脚找到信号后会1秒中高低电压变化一次

网友B:
又发现个问题AT+CGDCONT=1,"IP","CMNET"还真写错了,写成AT+CGDCONT=1,"IP","
CMCET
"了,但是为啥在北京能拨上去呢?外地拨不上呢?

网友C(2009-04-09):
应该就是CMNET写错导致的

网友D:
这个接入点错误正常情况下应该是无法使用才对的,
GPRS是完全支持漫游的。应该不存在问题的。

网友E:
应该这个接入点名称写错就拨不上才对的!正确的就是"CMNET"了,那你要不把拨号号码换一下试试吧!;把*97#换成*99***1#试一下吧!好像各地的拨号号码还有些差异限制的!

网友F(2009-05-22):
因为有的会自动默认成cmnet,假如你写错了的话,有可能默认成上次有效的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