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RTUS2下如何建元件库及引用?

楼主:
看来用MAX+PLUS2的人不多啊~终于发现MAX+PLUS2就不支持单独的程序包的引用,必须把包文件和工程文件写在一块,感觉很麻烦,所以换成了QUARTUS2,不过从其中文手册上也没看到具体操作方法~
问题是这样的:
建立元件库——根据文件名跟ENTITY名相同的原则,一个文件我做成只包含一个元件。这样的话,我把需要的元件都作成相关的单独VHD文件,然后再写一个程序包文件PACKAGE里面包含这些元件COMPONENT,请问这样就能够把元件的说明和功能都包含进去吗?或者是把所有元件的ENTITY、ARCHITECTURE和PACKAGE都做在一个文件里面?不过貌似对该文件不好命名啊~做成PACKAGE的名字可以吗?——书上讲PACKAGE的时候提到,包头PACKAGE可以定义元件、函数、常量等,包体PACKAGE BODY定义函数程序,但是不定义元件ARCHITECTURE——请问这个元件的具体功能定义按照我上面的方法可以吗?
如果只能简单得定义一下COMPONENT,在做具体设计时还要重新声明整个元件的ENTITY和ARCHITECTURE,我感觉在PACKAGE里面定义元件就完全没什么必要了嘛,多写一次USE.xxxlibrary.all,没有什么意义啊~倒是函数程序之类的做成单独的程序包是不错的~
说到函数程序常量等的程序包文件,是不是定义好包头包体,USE就可以在QUARTUS中使用了?
最后我说的这些是不是做到SETTINGS里面的USER LIBRARIES就可以引用到了?
大侠们请不吝赐教啊~看得人多,木人说~我想大家在做项目的时候肯定也要做相关的设计吧~

网友:
一个文件做成只包含一个元件;
然后再写一个程序包文件PACKAGE里面包含这些元件COMPONENT;
新建一个VHDL文件,包含这个程序包(use work.****.all的这种格式),如果这个新建的VHDL文件需要用到你的程序包里面已经定义了的元件的话,就不再需要再次定义了。

参考 黄任 的《VHDL入门.解惑.经典实例.经验总结》  P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