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面试问题

楼主:
面试官说ARM上调试程序时,如果知道了指令的16进制地址,就可以计算出对应的C源代码的地址,前提是在编译时需要使用一个命令行参数,问具体怎么做?

我说用-g参数结合debugger来做。可是面试官说我没有做过arm开发,他说做过arm开发的人应该知道怎么做。

网友:
我也没做过,是那个考官无聊问这些问题.这种东西一两天就能会的东西,不能决定你的能力.
关键还是看会不会看代码,会不会编程语言嘛.

网友:
回来后想了一下,那考官的意思可能是这样: 采用debugger(如gdb)的算法,从hex地址结合符号表手工计算出c代码的行号。我其实真的没做过嵌入式开发,难道嵌入式系统上调试不方便用gdb之类的调试器,必须常常人工翻译符号表?

网友:
在线 仿真  倒是 可以。可是仿真器 很贵。

我也初学  不知道 是不是这样。

网友:
似乎也觉得挺无聊的

网友:
做过ARM的给点意见吧

网友:
他的意思应该是编译时生成符号表..就是变量/函数对应的地址表..

网友:
问这个有个屁用啊
这种东西跟做过的学两天就OK了
不问点有用的
这面试的也真够没意思的了

网友:
armlink.exe 连接之后会生成ELF文件,加入 -info size,total -map -list xxx.map 等参数 会把-info size,total -map 指定的一些信息输出到xxx.map中,这个文件中会包含所有函数,变量的首地址和长度。将你知道的地址上这个文件里搜索就可以知道是那个函数了。
http://netniu.blogdriver.com/netniu/257397.html 这里是一个 armlink 的详细解释。

网友:
不懂这个根本不影响开发~
够无聊的问题

网友A:
面试官故意刁难,我认为不知道这个题,一样可以是一位出色的开发人员。

网友:
好像都是一个裤衩的在说话哦!
楼主的那个问题,应该是要在编译的时候指定运行时ro段的起始地址ro_base ,这个时程序运行时的相对起始地址!
哈哈!没做过arm的人确实是不知道的!
只懂代码是不行的,思想才是最重要的!

网友:
C源代码的地址知道了干吗用?

网友:
无非就是LINK的时候让它把MAP表显示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面试官故意刁难,我认为不知道这个题,一样可以是一位出色的开发人员。

同意。调试方法一天就可以学会了。代码功力可要长期积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