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在Wince下如何实现系统休眠与唤醒?

楼主:
现在WinCE下实现系统休眠和唤醒,但是WinCE中的休眠(挂起)好像跟关机一样。不知道要如何实现,是不是要自己写驱动?

网友:
希望跟关机一样啊?关机是关电源的,那得硬件支持才行。先不说怎么实现,想问一下:关机了你怎么开机?

网友:
如果你不是开发硬件的,就不用开发驱动了。

因为一般驱动都会支持的。

SetSystemPowerState就可以实现你想要的。

网友:
lenux,请问使用SetSystemPowerState能进入到休眠状态嘛?直接在应用程序中调用?还有怎么唤醒系统呢?

网友:
唤醒系统基本上是个硬件过程,和你的硬件紧密相关。一般是用一个外部中断来唤醒,这就要求休眠的时候,这个中断源不能断电。

网友:
一般来说驱动程序里都已经做好了PowerUp和PowerDown,当然也有些驱动里有不同的处理--使用PowerOn和PowerOff。

网友:
WinCE中的休眠(挂起)可以理解为待机,是把系统的功耗降到最低,而不是关机。

网友:
原来搞错问题了,羞愧啊。

“WinCE中的休眠(挂起)好像跟关机一样”,其实差的多呢,CPU是睡眠中,外设能断电的断电,不能断电的进入低功耗模式。这可不是关机。
WINCE下实现休眠比实现关机容易的多了。

SetSystemPowerState可以进入睡眠状态, 在应用程序调用即可。

唤醒的话,一般按电源键就可以,是硬件唤醒,驱动中已经做好响应,不需要应用程序做任何事。

网友:
如果你的bsp,bootloader不支持休眠唤醒....那要改的东西就多了...

网友:
现在就是不知道怎么唤醒,比如有触摸屏事件就唤醒,怎么实现呢?

网友:
如果想用触摸屏事件唤醒,在CPU进入Sleep前,将触摸屏中断设为唤醒源就可以了。

网友:
要用SetSystemPowerState,首先要看板子的电源管理驱动只不支持,如果不支持是没有用的,或者用BIOS的驱动,关闭显示,但是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休眠,因为显示关闭了,CPU仍然在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