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分求创意

楼主:
ht46f49e
盛群半导体继HT46F47E之后,再增添A/D型Flash MCU - HT46F46E、HT46F48E、HT46F49E,全系列符合工业上-40℃ ~ 85℃工作温度与高抗噪声之性能要求,快闪程序内存(Flash Program ROM)可重复10万次之读/写,数据存储器EEPROM可重复100万次之读/写。搭配盛群ISP (In-System Programming)技术方案,可轻易实现成品韧体更新,全系列搭载数据存储器(EEPROM),可于生产过程或成品运作中储存相关调校参数与数据,并且不因电源关闭而消失,可有效提高生产效能与产品弹性。

A/D型快闪微控制器HT46F4xE系列共计四个型号---HT46F46E、HT46F47E、HT46F48E、HT46F49E,快闪程序内存(Flash Program ROM)由1K~4K Words,数据存储器EEPROM为128或256 Bytes,I/O由13~23个,SRAM由64~128 Bytes,全系列提供4信道9-bit或8-bit ADC,8-bit PWM,ADC可作为监测外部模拟信号之用途,诸如电池电压、电流、温度、湿度、压力、明暗度等,PWM输出更可应用于控温、调速、定电压、定电流等控制。搭配的PFD (Programmable Frequency Divider)功能可应用于任意频率产生,搭配发声组件就可产生美妙的音乐,或是应用于红外线传输的载波讯号。

HT46F46E/HT46F47E/HT46F48E/HT46F49E -- Cost-Effective A/D Flash Type 8-Bit MCU with EEPROM
概要
经济型A/D 单片机是内置EEPROM 的8 位FLASH 型高性能精简指令集MCU,专门为需要A/D 转换的产品而设计,例如传感器信号输入。所有单片机都集成了多通道模数转换器和1 或者2 通道PWM 输出。暂停和唤醒功能、振荡类型选择、可编程分频器等功能,使得实际应用时只需要很少的外部器件。

具有A/D 和PWM、低功耗、高性能、灵活的输入/输出口和低成本,使得这款单片机可以广泛应用于带传感器信号处理、马达驱动、工业控制、消费类产品和子系统控制器等。此系列芯片大部分特性都是通用的,然而,主要不同在于输入/输出引脚数目、RAM 和ROM 的容量、A/D 分辨率、堆栈层数和封装类
型。

HT46F46E/HT46F48E/ HT46F49E 正在研发中,将很快提供。
特点
? 工作电压:
fSYS=4MHz:2.2V ~5.5V
fSYS=8MHz:3.3V~5.5V                                      fSYS=12MHz:4.5V~5.5V
? 13 到23 个双向输入/输出口
? 与输入/输出口共享引脚的外部中断输入
? 8 位可编程定时/计数器,具有溢出中断和7 级
预分频器
? 内置晶体和RC 振荡电路
? 看门狗定时器
? 具有PFD 功能,可以用来发声
? 暂停和唤醒功能可降低功耗
? 在VDD=5V ,系统频率为8MHz 时,指令周期为0.5μs
? 4 或6 层硬件堆栈
? 4 通道8 位或9 位分辨率的A/D 转换器
? 1 或2 通道8 位的PWM 输出口,与输入/输出口共享引脚
? 位操作指令
? 查表指令
? 63 条指令
? 指令执行时间为1 或2 个指令周期
? 低电压复位功能
? 多种封装

ht46r232

继HT46R23 、 HT46R24后,盛群半导体再度推出HT46R232版本。 此版本结合HT46R24提供更多I/O脚位及PWM输出之特性及优点,和HT46R23紧致的程式记忆体(Program Memory)及资料记忆体(Data Memory),提供使用者更多的弹性和选择。
HT46R232具备4K OTP程式记忆体及192个Byte一般资料记忆体,提供程式撰写者应用于较大及较复杂资料之处理有更大的弹性应用空间。 配备40个I/O pin可供设计者应用于多输入及输出控制的装置,如外部按键输入控制、直接驱动LED显示,或控制外部开关元件如TRIAC、Relay等。 提供8 channels 10-bit解析度A/D转换输入作为监测外部类比信号之用途。 搭配不同Sensor可应用于侦测如电池电压、电流、温度、湿度、压力、明暗度等功能。 搭载4 channel 8-bit PWM高频载波输出,以直接存取内部Register就能控制PWM Duty Cycle,使PWM之使用相当方便。  PWM输出更可应用于控温、调速、定电压、定电流等控制。
HT46R232亦提供下列功能: I 2 C bus串行界面(Salve),使用者在On Board Communication应用方面能更方便。  PFD (Program Frequency Divider)可产生精确的频率输出,应用于音频产生,可直接驱动Buzzer等发音元件。  LVR(Low Voltage Reset)用于侦测系统电压,若系统电压低于LVR值时系统将产生重置,以避免系统工作电压低于操作电压可能造成的不稳定状态。
HT46R232为Holtek新一代八位元MCU,符合工业规格需求,提供48 SSOP及28 SKDIP/SOP封装,适用于家电及工业控制应用。 如:电磁炉、电毯、电子锅、洗衣机、烘碗机、空调设备、温控电扇、交换式电源供应器、多功能电池充电器、马达转速控制器等。
盛群同时提供软硬体功能齐全的发展系统HT-IDE3000,包含有即时模拟、记忆体∕暂存器存取、硬体断点逻辑设定、执行追踪分析等等功能,适合需要更快速并更有效率发展程式及除错的使用者使用!

ht46ru232
盛群半导体推出内建UART的A/D型微控制器HT46RU232。  HT46RU232的ROM为4k*16、RAM为192 bytes、I/O最多为40埠,除此之外HT46RU232的A/D解析度为12 bits且总共有8个通道可以使用亦可作为监测外部类比信号之用途,如搭配不同Sensor可应用于侦测,如电池电压、电流、温度、湿度、压力、明暗度等功能。  HT46RU232所提供的PWM输出更可应用于控温、调速、定电压、定电流等控制。 搭配的PFD (Programmable Frequency Divider)可应用于任意频率产生搭配发声元件就可产生美妙的音乐,或是应用于红外线传输的载波讯号。
HT46RU232除了有IIC Slave Mode界面,新增的硬体UART属于全双工非同步设计,鲍率(Baud Rate)可经由软体设定,并具有自动侦错旗标显示等功能,利用UART与其他系统做资料传输时,将可减少软体的负担,使微控制器的功能发挥到极致。
此产品具有如同Holtek其他8-bit MCU的高抗杂讯特性、看门狗(Watchdog)及LVR的功能用以加强MCU防当机能力。  HT46RU232的封装型态有28-Pin SKDIP/SOP与48-Pin SSOP等三种型态。

ht46r54a
HT46R51A、HT46R52A、HT46R53A与HT46R54A为Holtek新开发完成的八位General Purpose 12-bit A/D Series微控制器,分别具有1kx15、2kx15、2kx15与4kx15的OTP程序内存,Data RAM分别是96 bytes、128 bytes、192 bytes与280 bytes,且提供1组8 bit Timer和一个外部中断功能,以接收外部的触发信号。此系列最大的特色是MCU内部包含有一个精准度极高的12-bit ADC转换器及一组PWM输出功能,ADC转换器依据产品的等级分别有5信道和8信道不等,ADC的参考电压可由外部VREF Pin输入,提供使用者有更精准的电压转换选择。依据产品档次不同分别提供14与22个I/O Port供客户灵活控制使用。另外此系列具备有PFD功能的输出,能产生音频讯号以做为提醒、警告等等的用途。本系列产品如同Holtek其它8-bit MCU的高抗噪声特性,具备有看门狗(Watchdog)及LVR的功能用以加强MCU防当机能力。
HT46R51A、HT46R52A、HT46R53A与HT46R54A具有12-bit ADC及PWM DAC,因此让使用者在设计电池充电器时能省略外部A/D及PWM D/A组件,使得成本大大地降低,亦使整个产品在生产过程更为简单,产品更可靠,组件之库存量较少,因此特别适用于电池充电器的领域应用。除此之外亦可应用于车用外围控制器、各式小家电等等的产品。
本系列产品目前HT46R51A、HT46R52A提供18-pin DIP及20-pin SOP/SSOP三种封装型态。HT46R53A、HT46R54A则提供28-pin SKDIP及28-pin SOP两种封装型态。

这是4种单片机型号,在德专家们,我是个新手,请教下可以做什么东西用,本人是在校大学生,对这也不是很熟悉,大家帮忙想想又什么比较好的创意么?
我想要的就是创意,简单的也可以,谢谢大家拉

网友:
我怎么觉得LZ有做广告的嫌疑呢???

网友:
创意?这些单片机的性能应该可以稳定的做一些比如心电监护类的,测温的东西吧?你是在校生,你们需求是什么?不一定非要用单片机啊。

网友:
作毛广告,我正着急呢

网友:
这么凶?

你已经发了几个像这样的贴子了

那你就继续凶吧

GOOD LUCK

网友:
这有什么好mark的,垮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