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写的一个USB驱动, 安装后提示, 设备无法启动,代码10 ,一般是什么原因?

楼主:
我写的一个USB驱动, 安装后提示, 设备无法启动,代码10 ,一般是什么原因?

具体情况是MP3,不成功, 但优盘就可以成功!

请问大家这样的问题怎末解决?

网友:
这个描述太模糊
抓 bus hound包来看看出错的地方咯

网友:
限制MP3设备也可以启动了。 我用的这个驱动是把USB虚拟为网卡的驱动,现在可以在设备管理器网络适配器里看到该适配器,并且网络连接里,可以看到这个本地连接, 但是禁用的状态, 没办法启用, 提示连接失败!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请大虾们,指点迷津?

网友:
xxx_init()调用失败?

网友:
只有调试驱动了,
装个DbgView看看跑的过程中出现了什么错误

网友A:
我已经解决了, 是USB的端点地址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已经解决了, 是USB的端点地址不对。

能详细说一下是如何做的吗? 我也碰到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