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播放视频不流畅?

楼主:
播放视频画面会卡,声音不会卡,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是不是WINCE的哪个组件没加进去?

网友:
这主要和你的硬件性能有关系。

网友:
但是跑XP的话就很流畅啊?

网友:
用万能播放器试试看

网友:
大哥可否推荐一个万能播放器, 我从网上下了一个是TCPMP的绿色版本,但是文件那么多怎么加进到内核中呢,不会是要一个个加吧? 多谢

网友:
一个个加吧,你板子的频率多少,还有你要放的视频是什么格式的,这都和你卡的原因有关。

网友:
主频较低才500多MHZ, 播放的视频是wmv格式的, 但是在windows下播放同一个文件很流畅

网友:
和屏幕的分辨率也有关系,如果分辨率比较大会卡的,因为视频文件的位速太高,又要用CPU解码当然慢,CE播放器用的是DirectDraw,XP上有显卡怎么可能是一个数量级的东西,建议用tcpmp试一试,那个是公认的CE下最好的播放器。

网友:
多谢dlyup1大哥,我的分辨率是1024x768的,真的有可能是分辨率太大的原因,我现在就去改看看.

网友:
分辨率800*600*16仍然会卡...还有哪些可能呢, 排除硬件的可能性,因为有用过别人配置的CE系统,播放完全没问题,但是不知道是怎么配置的.

网友:
我后来用TCPMP试下了,很流畅,难道CEPLAYER就真不能用了, 而我现在得用到media player控件来做网络电视, 现在我该怎么办呢,哪位大哥给点建议.

网友:
自己顶下, 我现在该用什么控件来做网络电视好呢?或者该怎么办才能使media player控件播放视频不卡?

网友:
找专门的公司,来优化CEPLAYER所用的解码DLL。

网友:
啊...这样的话得花钱啊..不知是否有其他的办法?

网友:
终于搞定了,下个几个PB的更新包更新完就可以了,可能是5.0本身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