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EVC编译问题

楼主(2008-03-08):
求教EVC编译问题
我安装好EVC后选中pocket pc 2003进行编译,出现错误提示框,提示如下:
Cannot compile the file 'F:\pda\latest AA-Source\Asiaatum_WMS\LoginStockIn.h'; no compile tool is associated with the file extension.
请问是什么问题,我是新手大家多包涵!!!
latest
file

网友A:
是不是你的pda的sdk版本高于ppc2003而无法编译呢,我也是新手,关注一下

网友B:
.h头文件一般都是不用单独编译的(只是用来被包在别的c或cpp文件中来编译)。
从给出的提示来看,evc居然试图编译它,
你是不在这个文件上点过属性,改了些什么设置的?
试着把这个头文件从工程中移除,然后再加进来,可能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