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 image

楼主:
想用wince debuge 版本调试,可是在sysgen是老是出现错误,kitl.lib build 有误,可在release下没有错误,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查找一下,看看Debug版本的kitl.lib 存在不?

网友:
wince有的时候是不太好,也可能是bsp的问题。
我用欧泰的cpu,debug版本sysgen出错,而release版本就是警告一大堆,不过正常使用。

网友:
kitl.lib build 有误,是什么错误?不存在吗?

网友:
kitl.lib 存在,我把release 下的kitl.lib 复制过来还是不行,错误的消息是:
BUILD: [01:0000000261:ERRORE] kitl.lib(ethdbg.obj) : error LNK200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dpCurSettings
BUILD: [01:0000000262:ERRORE] D:\WINCE500\platform\smdk2440\target\ARMV4I\debug\kernkitlprof.exe : fatal error LNK1120: 1 unresolved externals

网友:
我也遇到了一样的问题哎,虚心请教楼主最后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啊?
学习学习学习!谢谢谢谢谢谢!

网友:
我也遇到类似问题,我使用的是阳初yc2440开发板。
Windows CE 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