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TA的端口

楼主(2008-05-28):
SATA的端口
小弟近来在学习硬盘方面的知识,想直接操控硬盘,但是得知道硬盘的端口号啊。我知道并口硬盘的端口号是0x170~177和0x1F0~1F7,而且我的程序在并口的情况下运行都是正常的,但是在SATA的环境就不行了。请教各位高人,帮帮小弟一把,不胜感激~~~~~
程序
不胜感激
硬盘
知识

网友A:
01F0~01F7是Windows系统分配的主要IDE通道的端口资源,这个跟硬盘的接口是PATA还是SATA是没有关系的。驱动层已经屏蔽掉了硬盘接口,提供给系统层的都是统一的读写控制接口。
你的程序是不是绕过系统,直接去读取硬盘了?

网友B:
SATA与IDE控制没有差别。0x170~177和0x1F0~1F7是两个通道对应的端口,如果你的硬盘接在其它通道上当然就不行了,你看看BIOS信息,硬盘接在哪个通道上。

网友C:
感谢大家对我的问题的关注~~~~
我的程序是绕过了操作系统直接读取硬盘。
我的硬盘是接在SATA1的通道上。
还望各位多多指教啊。

网友D:
直接绕过系统了?那得看SATA的驱动,将其加载到哪个端口。没做过相关的,这个得看有没有高人指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