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搞过单片机双机通信?给点指教.

楼主:
那位搞过单片机双机通信?给点指教.
我用的是stc的89c52学习,现在想让两两个单片机通讯,那位有好的c程序,望给点指教.谢谢.

网友:
我是没有,不过这种常用的东东网上好找吧

网友:
串口通信? 资料很多的吧

网友:
串口通信,程序网上一堆。

网友:
那都是pc和mcu通讯的,我想要找mcu和mcu通讯,找了半天没找到。

网友:
用串口

实现一组AT指令集
然后,一主一从

网友:
如果只有两片mcu的话
直接用mode0 即可
波特率设的一样,拿跟线一连就o了
多个就该设主从了

网友:
MCU和MCU通信有很多种方式:
可以用I2C,UART,SPI,并口等方式

网友:
用串口就可以,一个收一个发
txd
rev
交叉连接

网友:
发送端程序:
#include
sbit p10=P1^0;
void init(void);
void main(void)
{
init();
EA=1;
while(1);
}

void init(void)
{
TMOD|=0x20;
SCON=0x50;
PCON|=0x80;
TH1=0xfa;
TL1=0xfa;
TR1=1;
ET1=1;
}

void uart(void) interrupt 4
{
char j;
if(RI)
{
    RI=0;
        j=0xFD;
    SBUF=j;
   // P1=i;
}
else
    TI=0;
}

接收端程序
#include
sbit p10=P1^0;
void init(void);
void main(void)
{
init();
EA=1;
while(1);
}

void init(void)
{
TMOD|=0x20;
SCON=0x50;
PCON|=0x80;
TH1=0xfa;
TL1=0xfa;
TR1=1;
ET1=1;
}

void uart(void) interrupt 4
{
char i;
if(RI)
{
    RI=0;
    i=SBUF;
    P1=i;
}
else
    TI=0;
}

我是想接收j=0xFD让p1灯亮,问题是怎么收不到啊,是不是程序那有问题,高手帮忙指教一下,我估计是程序问题.

网友:
看一看你是什么距离的通讯,速率如何。实际上任意一个角相连就可以。但是,RX、TX这两个角最好。也可以用并行。8个数据。一个时钟。也可。要看你的要求。这样的问题自己搞定。这里是论坛不是代码工厂!

网友:
提个建议,在调试通讯的时候
最好你先和PC连接调试
确定你的发送和接收程序都能收到和发出数据并且波特率也对之后
你在将两个MCU连接调试

网友:
发送端程序,你用什么来 “发起” 一次数据的传输?
应该是先往 SBUF里写入数据来发起一次数据的传输。。。。你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