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IE和ACTIVEX控件传参问题?(急!!!!)

楼主:
在PC下用PX_String(pPx,_T("name"),m_name);能得到所设的name的值.在CE的模拟器中为什么PX_String(pPx,_T("name"),m_name)的返回值总是零.m_name的值为空.

网友:
怎么没有人回答?高人给指点指点吧

网友:
LZ,你用的是什么环境都不说说,让别人说什么。

网友:
WINCE EVC4.0,这个问题解决了,主要是安全的影响.现在更重要的问题出来了,因为有的网站比如:新浪
var FlashPlayer = new sinaFlash("http://vhead.blog.sina.com.cn/player/bn_topic.swf?vid=14763638&auto=1", "", "375", "320", "8", "#ffffff", false,"high","","",true);
是通过这样设置的参数,全有的参数都是在.JS文件里设的,通过上面的方法是得不到的.那位高人做过?有思路就给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