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c4.0 开发ce5.0程序过程中,程序退出。

楼主:
evc4.0 开发ce5.0程序过程中,程序退出。提示:exited with code 3(0x03);

网友:
大哥啊!你想干嘛呢?

网友:
让大家猜啊!

提问都不认真一些,LZ在期待什么?

网友:
光靠“exited with code 3(0x03);”
是看不出什么的。

lz最好详细介绍一下你的程序

网友:
现在一般都用vc2005了。

异常的情况无非就是

访问了不该访问的东西

原因有:
内存溢出
非法指针
。。。

网友A:
是的啊,EVC还能定制CE5.0的程序吗?不是吧,应该都是VS2005了吧
至少你要由EVC转换到VS2005,让后应该OK的

网友:
程序正常退出

网友:
我遇到过这样的情况的,应该是在加载的时候某一个指针没有分配好,让后你却在
结束的时候呢需要清理内存,然后你这样的问题就出现了,这样的问题比较难查找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啊,EVC还能定制CE5.0的程序吗?不是吧,应该都是VS2005了吧
至少你要由EVC转换到VS2005,让后应该OK的

EVC还能定制CE5.0的程序吗?.....
EVC为什么不能作5.0的应用程序???

网友:
evc可以写wince5.0的程序,就是会有几个红色的warning。
没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