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工作了的师兄师姐们,关于选硬件还是选软件!

楼主:
老师让选个方向!
软件方向,就是图像视频类的课题,自己研究去。
硬件呢,和老师做项目,FPGA等东西。

我个人的状况:
技术非常一般化。(当年的时光虚度了太多)
软件了解一些,硬件从来没接触过! (一些相关的知识都不了解。)

现在的疑问:
1.硬件是不是很难学(相比软件),1年多点点时间会不会搞不定?
2.硬件是不是找工作不太容易???

还有,望赐教下这两个方向各自的优缺点

我真的有些迷茫,不知道该选哪个!!!
也许有人说兴趣,但我由于当年没好好学习,在哪个方向上都没有深入了解,所以根本不知道自己在专业上对啥有兴趣(专业之外,让我说兴趣还差不多)。

望过来的师兄师姐们,方便的话,发表点儿意见,我参考一下!
真的谢谢了!
^_^

网友:
还是软件吧,
软件相对简单一点,需要积累的时间不需要太长。

技术无所谓好坏,
只看你学到什么样的程度。

网友:
大多数嵌入式系统的硬件比较简单,好学,比如单片机 .稍微复杂一点的就是ARM9之类的,但也不是很难。当然难的也很难,几十层的扳子国内能搞定的也不多。
但国内大多数公司不会搞哪么复杂的东西。软件方面也是一样,你要搞单片机,哪么通常软件不是很复杂。如果做32位操作系统比如WinCE,linux等就不简单了
。我个人觉得学硬件很简单,但想成高手却不容易,软件也一样。如果你的逻辑思维能力不强的话,还是学硬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