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fig.bib配置

楼主:
最近在搞wince方面的开发,看了wince的帮助,对config.bib的配置还是模糊不清的,在这里请教下各位。
下面是我的硬件的config.bib
MEMORY

IF IMGFLASH !
    NK            86100000  01F00000  RAMIMAGE
    RAM           81100000  05000000  RAM
ENDIF

IF IMGFLASH
    NK            9C020000  01fD0000  RAMIMAGE
    RAM           81100000  05000000  RAM
ENDIF

CONFIG

IF IMGFLASH
    ROMSTART=9C020000
    ROMSIZE=1FD0000
    ROMWIDTH=32
    ROMOFFSET=0
ENDIF

    COMPRESSION=ON
    PROFILE=OFF
    KERNELFIXUPS=ON
    ROMFLAGS=0
    AUTOSIZE=ON

IF IMGPROFILER
   PROFILE=ON
ENDIF
IF IMGPROFILER !
   PROFILE=OFF
ENDIF

问题是,   NK            9C020000  01fD0000  RAMIMAGE  和RAM           81100000  05000000  RAM 有什么关系?NK的大小是包含在RAM里吗?NK 和RAM的开始地址可以交换吗?(NK            81100000  01fD0000  RAMIMAGE  和RAM           9C020000  05000000)

CONFIG的配置和MEMORY的配置有什么关联吗?
是不是问的很多啊,刚搞这个 的,看一些资料看的不是很理解,所以来这里请教大家。

网友:
wince 下,RAM一般情况下分了3块:加载os部分,ramdisk部分;程序ram

config.bib主要就是确定这几个部分的大小,起始地址等等

网友:
    RAM           81100000  05000000  RAM 这里的RAM是包括RAM和ROM的总和?

网友:
这里的RAM仅仅指程序运行时所需内存,及用来存放基于RAM的文件系统和程序变量的。不能与NK的地址有重叠。
这是msdn里的原话:Specifies the range of virtual addresses available to the kernel for allocation to running processes and the RAM-based Windows Embedded CE-based file system.

建议你到msdn里去看看,下面是网址,里面有很详细的介绍
http://msdn2.microsoft.com/en-us/library/aa909412.aspx

网友:
谢谢tianix,我去看了 ,但是还是不是很明白的。
比如NANDIMAGE
FIXUPVAR
这些项起什么作用的?

网友:
FIXUPVAR 是表示内核全局变量存放在内存中的位置

关于NANDIMAGE,它指出了当使用BINFS时,放在NAND中的那一部分内核重定位到内存中的位置,你可能先需要了解一下BINFS。

简单来说,使用BINFS时,Image被分成两个部分:XIPKERNEL.bin和NK.bin,XIPKERNEL.bin中的东西就是那些WinCE中比较核心的又需要经常加载的一些程序和DLL文件,这些文件会在刚启动的时候拷贝到RAM中去,这样就可以在RAM中XIP(Excute in place)了。在NK.bin中的基本上是需要但不至于要常驻内存的一些程序和DLL了,比如我们BuildIn下的大部分驱动,比如微软的IE,mediaplayer等应用程序,甚至连设备管理器device.exe也可以放到这里面,这些文件只有在需要的时候才被复制到内存中去执行,节约了内存并且也加快了启动的时间。而NK.bin放在内存中的地址就是NANDIMAGE指定的了,XIPKERNEL.bin则由RAMIMAGE指定。

网友A:
NK            9C020000  01fD0000  RAMIMAGE  是NK在内存中的地址
RAM           81100000  05000000  RAM       是RAM文件系统和程序运行的区域

网友:
好像没那么简单,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NK            9C020000  01fD0000  RAMIMAGE  是NK在内存中的地址
RAM          81100000  05000000  RAM      是RAM文件系统和程序运行的区域

好帖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NK            9C020000  01fD0000  RAMIMAGE  是NK在内存中的地址 ----------是虚拟地址才对RAM          81100000  05000000  RAM      是RAM文件系统和程序运行的区域

网友:
NK            86100000  01F00000  RAMIMAGE
RAM          81100000  05000000  RAM
设置了用于存储NK.BIN的数据内存和用于运行应用程序的程序内存的位置。
其中NK存储区域被当做用于数据存储的ROM,而RAM区域被当作运行程序的RAM。

如果NK.BIN大于RAMIMAGE设置值那AUTOSIZE自动判断边界
而那个 AUTOSIZE 的作用是
1 允许未使用的运行时映象RAM被用做系统RAM和对象存储RAM,
2 RAM区域的内存能够被RAMIMAGE区域使用。默认是ON

网友B:
一般不会去改congfig.bib的,最有可能改的是:当编出来的NK的大小超出了默认设置的时候就会修改NK的地址变大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不会去改congfig.bib的,最有可能改的是:当编出来的NK的大小超出了默认设置的时候就会修改NK的地址变大一点。

我觉得不用改 因为AUTOSIZE是ON
如果NK.BIN的大小超过了默认设置那符合AUTOSIZE的第2点自动会扩展的。当然NK.BIN不能大于总的RAM。
我做过的默认的RAMIMAGE是0x009e00000大概10M左右 但是我NK.bin是20M左右不需要设置 也能启动
我内存总大小128M的大于NK.bin的大小

网友:
IF IMGFLASH
    NK            9C020000  01fD0000  RAMIMAGE
    RAM          81100000  05000000  RAM
ENDIF

从这里看来9C020000应该是一个Nor Flash的地址,NK是不Load到RAM的,直接在Nor Flash上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一般不会去改congfig.bib的,最有可能改的是:当编出来的NK的大小超出了默认设置的时候就会修改NK的地址变大一点。

我觉得不用改 因为AUTOSIZE是ON
如果NK.BIN的大小超过了默认设置那符合AUTOSIZE的第2点自动会扩展的。当然NK.BIN不能大于总的RAM。
我做过的默认的RAMIMAGE是0x009e00000大概10M左右 但是我NK.bin是20M左右不需要设置 也能启动
我内存总大小128M的大于NK.bin的大小

顶这个, RAMIMAGE小点没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