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时操作系统RTOS
VXWORKS下DMA使用方法

楼主(2008-03-05):
VXWORKS下DMA使用方法
我从未使用过DMA,现在有个板子需要用到DMA传输数据,请问我该怎么做呢?看了很多资料,感觉无从下手,谢谢
数据
资料

网友A:
研究一下你用的CPU的datasheet中的DMA控制器的寄存器,网上找些相关例程参考,配置好寄存器的内存的逻辑地址和物理地址即可。

网友B:
vxworks本身不对DMA进行管理,所以实际上就是硬件驱动的问题
DMA无非就是初始化DMA控制器 写源地址,目的地址,传输大小,传输模式~最后ENABLE DMA CHANNEL
注意一些细节的参数,比如源地址目的地址的一些总线规则,传输模式和地址的一些限制等等

网友C:
谢谢各位帮助,我的CPU上的DMA控制器是8237,我想用tornado安装目录下的文件:
../target/src/drv/dma/i8237dma.c中的函数,函数原型是
int dmaSetup (int direction, void *pBuf, UINT nBytes, UINT chan);
不知道有人用过吗?我对pBuf和chan参数不太明白,pBuf可以是我用malloc分配的内存吗?
chan一般是多少?
我试过,程序没反应。

网友D:
接着上面,这个函数只有一个地址,我怎么设置两个地址?(源地址和目的地址)

网友E:
dmasetup()函数的目的是设置DMA的参数。应该不难理解这几个参数吧
direction表示读还是写,
pBuf是缓冲区地址,
nBytes为缓冲区大小(数据大小),小于2^16
chan为选用哪个通道,看你哪一个通道空就用哪个好了

网友F:
主要是设备端设置比较麻烦
不同的设备会有不同的形式来表示目的地址和长度.
有的是几个寄存器,分别存放目的地址和长度,
有的需要建立一张表,然后把表的地址存在一个寄存器里.